v3000卡logo

楼主(2014-08-31):
遇见卡logo的 都有什么问题啊
1 光驱
2usb
3键盘
4鼠标
5硬盘
6南桥
今天遇见一个卡logo  连bios都进不去   拔光驱,键盘,触摸板,都不行

拆开后哪个盘盖发现硬盘螺丝没拧

找两个螺丝拧上OK,就因为缺2个螺丝。

(这个是换主板的机器 我的主板卖给客户的)

网友:
什么意思

网友A:
这个是换主板的机器 什么意思  ?

网友B:
...这也行?你开挂了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换主板的机器 什么意思  ?

换主板 我的主板卖给客户

网友:
是的,细节决定成败。螺丝没有硬盘就接触不好。BIOS认硬盘不爽,挂在LOGO那里了,呵呵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...这也行?你开挂了吧?

开什么挂   我手工打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开什么挂   我手工打的

  最终问题应该是楼上所分析的,不知道硬盘是干嘛的

网友:
硬盘不上螺丝卡LOGO,真是没见过,多谢楼主分享。

网友D:
着实少见的故障 还是卡在了硬盘上
估计是要安装好点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着实少见的故障 还是卡在了硬盘上
估计是要安装好点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

是啊  我觉得何你少见所以发来共享一下

网友E:
硬盘取下还会这样吗,不太可能就两个螺丝没拧就卡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硬盘取下还会这样吗,不太可能就两个螺丝没拧就卡吧

拧上螺丝就好了   奇葩吧

网友:
看来做什么都必须要细心啊。要不然就费事费力了。

网友:
就是硬盘接口的问题呗

网友:
你卖给客户的没处理,客户来找后帐的,是不是这个意思

网友:
这是什么情况,螺丝也会影响,硬盘没读到应该不是卡LOGO,奇怪的问题

网友:
这问题真是少见啊   还真没遇到过呢

网友:
一句话,粗心大意啊

网友:
是硬盘接触不好导致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