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X40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故障

楼主(2014-08-31):
       接到笔记本电脑,取下电池,硬盘。接上可调电源,待机0.02A左右。按下开关,能正常开机。关机后,发现待机电流还为0.3A左右。再按开关无任何反应,说明是待机偏高引起不开机的故障。拆开笔记本电脑,取出主板。版号为03209-3。观察主板上无动过,进液等痕迹。用万用表测主板上的关键测试点公共点468欧,3V5V电感150欧,2.5V电感85欧,1.5V电感460欧,CPU电感15欧和50欧。可以看出,内存供电电感有微短路情况。再内存供电附近测了个遍,没有发现短路的地方。待机这么高,应该能摸出来的。插电,电流直接0.3A,很快摸到南桥发烫。但是,不可能啊,3V5V输出都正常。南桥不会短路的,再说有时能开机。应该是某个元件不良。最后,我拆掉了内存供电芯片和旁边的上管,双MOS管后,再次插电。电流变成了0.12A。测芯片的下管D极和S极居然为0欧了。马上拆下下管,接电源仍然为0.12A。再这下奇迹出现了,我把芯片和管子全部装回去后。待机居然正常了,恢复到了正常的0.02A。按下开关,电流0.5-0.6-0.9亮机。原来是内存供电芯片虚焊或是旁边的MOS管接触不良。 上个图:

网友:
说的很详细,谢谢分享~~~~~~~~~~~~~~~~~~~~~~~

网友:
机子太老了,不知还有人修吗?

网友(2014-11-13):
高手多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