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接到1台ipad4,无重下手

楼主(2014-08-31):
接到1台ipad4,触摸开裂,购来触摸装上无效,已排除触摸问题,拆开查看触摸ic已动过,触摸ic上屏蔽盖已缺失,可能问题就在这里,加焊无果,目前可开机,就是触摸有问题,感觉不知道如何下手,没修过ipad,哪位高手可提供下思路,或接单
iPad

网友:
我也是正在学习中呵呵

网友:
人家搞过的 里面可能有掉点

网友:
这种活,还是不干的好啊

网友:
被上家做过,麻烦。换板吧

网友:
下载ipad4图纸看看触摸屏线路是否供电

网友:
动过IC的话 就要拆下IC看有否有掉点,焊盘掉点只有飞线

网友:
看看触摸屏屏线接口是否有问题,好多人只觉得触摸屏IC 有问题,却没看接口!!

网友:
一切都在于尝试

网友:
拆触摸IC 看主板有没掉点,没掉点重植IC 还是不行换 IC 换触摸内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