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45 G31 G41主板南桥NH82801GB通用不?

楼主(2014-08-31):
如题,   我想弄明白这三中主板的SB型号一样,到底能不能通用, 在我查了资料得知 有些人说可以 有些说不行, 但有同事亲自试过确实可以,  最近我找了5 6片主板  有945 31 41 的来换SB结果没有个是正常跑马的。 到底是焊得不好还是桥质量问题 还是板子问题还是、、、、、  详细的是有片神州的31板子可以点亮但USB不能用  经测USB对地阻值几O也就短路(数据线)   但换了945的SB就不跑马了  然后再定新回来的一样   还有个联系的41 是被雷击的  网卡烧出个洞   SB发烫, 换全新的上去也不行, 唉 真是匪夷所思

网友:
发到2个贴了  怎样删除1个

网友A:
801GB可以通用的呢,买的新桥估计是翻新的。

网友:
那就不清楚了  不可能那么多个都不行的吧 兄弟

网友B:
G31 G41 通用,945和 G31 41 不通用,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G31 G41 通用,945和 G31 41 不通用,

对。。。估计你是买到翻新坏的或者做爆了。

网友A:
你买的桥烘烤过没,你检查下有没有把芯片焊爆,或者有无焊接不良,其次就是翻新桥了,桥本身就是坏的。

网友D:
是型号一样基本通用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G31 G41 通用,945和 G31 41 不通用,

945的SB也NH82801GB  31 41的也是  那请问怎么分出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对。。。估计你是买到翻新坏的或者做爆了。

是否弄错了  回复我的吧   照你这么说945和31 41通用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买的桥烘烤过没,你检查下有没有把芯片焊爆,或者有无焊接不良,其次就是翻新桥了,桥本身就是坏的。

竟然这样你教教我们怎么区分这些。。。。  怀疑我的BGA技术, 我经常拆桥重做都没问题 更何况这几个南桥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是型号一样基本通用的。

型号一样还基本通用  笼统了点

网友:
小麦给我说的,不通用。还要看后面那个SLXXX。G31 G41的能上945   945的不能上G31 G41.

网友:
一听说GB的南桥我就怕怕。

网友:
945,G31,G41南桥通用 北桥不通用 亲自试过

网友:
只要桥型号一样就可以通用

网友:
我反正gb的桥全代用过发现有什么问题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801GB可以通用的呢,买的新桥估计是翻新的。

我做过这样的测试,G31 G41可以用,但和945就不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做过这样的测试,G31 G41可以用,但和945就不可以了

是可以通用的,945板上的GB只是出厂早点而已

网友:
我只能说通用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桥容易坏~尤其是值球容易坏~建议直接买新的,才20多块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