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方S40H,时显示,时不显示,

楼主(2014-08-31):
同方的本子,算是超级本之类的,很薄,送来时说,能开机出现画面后死机不动,再开,也开不开了,I3二代的U,2G的内存,板子上只有一个U,和一个桥,试机发现,机器冷的时候开机能进到系统,过几分钟后,画面定死不动,死机,只能强制关机,再开机,就开不开了,U时直接焊接到板子上的,去不下来,开不开时,测各电感,供电都有,请问各位老师们,怎么修呀,谁有这个机子的图纸呀,坛里也没有找到,

网友:
超极本的东西不显示,多半是U的问题。

网友:
U是直接焊在板上了的,还有胶呀,该怎么修呀,拆,可能会掉点呀,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