移动硬盘分区

楼主(2014-08-31):
买了个移动硬盘 做Wpe  但是分区后 用大白菜做U盘启动,结果所有的分区都没有了  ,还设了主分区 都没用  该怎么弄  菜鸟求助

网友A:
它要建立一个隐藏分区,,但在这之前有提示,说U盘上的内容会被删除,,你没看到??

网友:
你大白菜做PE,硬盘会全部格式化的,

网友:
常识性问题吧

网友:
做启动的那个盘是会被格式化掉的 里面的数据当然就没有了啊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它要建立一个隐藏分区,,但在这之前有提示,说U盘上的内容会被删除,,你没看到??

看到了 本来就是新硬盘  格式也没什么  但是已经分好区了   那要怎样才可以分区 然后在做pe启动呢  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到了 本来就是新硬盘  格式也没什么  但是已经分好区了   那要怎样才可以分区 然后在做pe启动呢  谢谢
...

先安装PE,它会在最前面生成一个隐藏分区,,这后的空间,你就可以自由分区了,,

网友:
浪费了,用移动硬盘做P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