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M300(M321)笔记本奇葩问题。求助。

楼主(2014-08-31):
前天下午块下班的时候接到一台东芝M300笔记本。INTEL ICH9 芯片组的, 拿来的时候是跑0.45就掉电。再开也是一样的。我对这个笔记本不熟,以为是大电容的问题。。迅速拆机没发现大电容。但是却发现了显卡小板。然后把小板取下来发现跑0.5左右也不掉电,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加焊了显卡。 完事后插电发现电流跑1.2心里面以为来了。但是插上屏却没反应。。。。但是外接点的亮。。。。,以为显卡有问题,又把显卡取下来植株又重新坐上去。发现淘神依旧,奶奶个熊,。,,。然后就一直查原因,。,,。,,经过一下午的排除发现是屏线的问题,后来换了个屏线就好了。一直点的亮了。但是屏亮了问题又来了。接上硬盘进不去系统。。。硬盘识别的到。第一屏过了以后就有只有2个选项,。F1. 和F2. 。。,,。,F2是进BIOS,  按F1 后出现2个选向。F2.和F12. 都没什么用,。进不了系统。郁闷啊。bios里面硬盘模式也改不了。客户是XP系统。 然后刷了。6.7个bios..要么第一屏过了就灰屏。 要么第一屏过了键盘不灵,。要么干脆开不了机。还有就是硬盘模式一直都改不了。  现在机器是一直点的亮。这个BIOS的硬盘模式是IDE的。但是进不到系统。,,,之前有刷BIOS硬盘模式是AHCI,能进系统。但是要蓝屏掉电。。。。。。诶,。不知道有没有大神分享一下经验啊,     诶诶诶,实在不行明天装个WINDOWS7了。试一试。

网友:
pe离线注入ahci驱动 网管论坛上有的 不用改模式的

网友:
换根内存,排除外设

网友:
有没有换硬盘是一项呢

网友:
我遇到的情况和这个不太一样,机子开始现象是开机直接停留到windos界面不走,要不就蓝屏,而且键盘鼠标都失灵,我开始也判断是电路大电容的问题(以前遇到过开机卡机情况确实是大电容损坏引起),但是我尝试着先从把硬盘拆下来直接在里面做系统,然后最小系统话运行,发现莫名其妙的机子一切恢复正常了,给客户试用了几天,依旧一切正常!现在也觉得奇怪。

网友:
有些机器认盘,楼主可以换个硬盘试试

网友:
硬盘换了  条子也换了   bios刷了  cpu也换了   是不是可以换板了哟

网友:
机器解决了。但是是我师傅修好的。我自己研究了2天,师傅2个小时就搞定了。呵呵。说明我还差的远啊,。耐心+细心+不一样的思路。确实我大多时候都在浪费时间。以后一定要加强了。总是钻到一个死角去了,不晓得换个角度想想

公布答案::::::最后解决的是用原装的BIOS芯片 。。。。没错。我之前用的是25L16开头的芯片。。,。但是一直进不去系统。。。原装的是25x16开头的芯片。。。焊上去就好了,希望有遇到这样问题的朋友们可以参考一下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还是 BIOS 程序的问题 哎 你还有个师父  我出来都没人教 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