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Q43温控引起的掉电,谁有权限把这个贴子复制看下啊

楼主(2014-08-31)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770088
CQ43温控引起的掉电,谁有权限把这个贴子复制看下啊,谢谢,我这个就是这个问题据说要改线路

网友:
阅读权限140,怎么查自己的阅读权限

网友:
惠普 HP 431 CQ42 CQ43  温度高 开机 掉电 解决方案

遇到3个了  第三个才解决 以前都是换桥刷BIOS 该尝试的方法都尝试了 都没有解决问题

解决方法    R374 对换 R373  Q20 对换到Q21  以前是南桥检测 换到EC检测就可以了,个人想了一下其实 1.05_VTT 波形问题 懒得研究!各位加分把
另外一个秘密就是 这个机器不用拆 这些东西都在内存槽下面! 哈哈
本主题由 Sys

网友:
记的的我加点分哦

网友:
不让南桥检测了 这么解决倒是可以 问题根源还在bios上

网友:
谢谢楼上的朋友帮我复制出来,不过我真不知道怎么给别人加分,我这个CQ43和他上面的这个不一样,板子不一样我这机器是程序坏了,没有他上面所说的这些原件传上来的两个桥的BIOS我刷后掉电就解决了,分享给大家

网友:
CQ43全套BIOS

网友:
传不上来我另发一个贴子传上来,这上面下了几个一个也用不起要不我就不传了

网友:
权限不够啊 谁啊 定的权限这么高 反对他

网友:
太感谢欲望三国 兄的奉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