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什么板,求助啊

楼主(2014-08-31):
                求助啊,求助,这是HP什么型号的板子??(见图)   或谁有图纸的传个啊,,,先谢过。。。。

          版号:CHICAGO_CP_HPC SI_MB_V1       I系列  HM55的

网友:
CQ43  HP431

网友:
你好,不是cq43的,我看过了,

网友:
你好,不是cq43的

网友:
好像是惠普CQ43的吧

网友:
就是cq43 不过是一代的

网友A:
百度都不得??

网友:
这个版型就是HP G4系列的,东芝C600系列也是这样的版型

网友:
CPU是479的吧?

网友:
CQ43 CQ57

网友:
跟惠普CQ43的差不多,别的倒是暂时没见过

网友:
是不是山寨的?

网友:
惠普的垃圾板子,同样一个型号,里面装的板子各式各样

网友B:
这个我有,对了下元件对的上

hp cq43FOXCONN_CHICAGO_MONTEVINA_UMA.pdf

845.13 KB, 阅读权限: 50, 下载次数: 3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

网友:
I系列一代的,HM55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我有,对了下元件对的上

是I系列HM55的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百度都不得??

白过了,无果

网友C:
你当拆板的时候机子上没有标明吗。这样直接问是不是难度大了点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当拆板的时候机子上没有标明吗。这样直接问是不是难度大了点呢

裸板回收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