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PP38L笔记本测量5V电压出不来

楼主(2014-08-31):
戴尔PP38L笔记本测量5V电压出不来3V只有1.2V,这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?

网友:
看看5V 3.3V后级是否微短,上下管,自举升压电容,EN开启电压,ic本身都值得怀疑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和isl6237 通用的 换个试试吧 估计是输出保护的可能性大

网友:
断开后、级烧机、、打阻值、测电压、、换芯片

网友:
讲电感翘起来,打对地数值看看是前级短路还是后级短路吧。

网友:
先看看有没有短,在换个芯片,在测测有没有断线检测 相位,之类的。不行就要换人了/

网友:
同意四楼的做法,值得尝试

网友:
3.3只有1.2就有可能是后级微短了吧,烧鸡看看

网友:
有轻微短路,测电感阻值有几百欧,那应该是电源芯片的问题了

网友:
先打下阻值,再看待机芯片的条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