站务公告与服务
cf360左按键板灯不亮,不能启动加热与停止

楼主(2014-08-31):
cf360左按键板灯全部不亮,不能启动加热与停止。只能强制断电。用的好好的,就不工作了。请问,是哪里的问题哦。发几个图片,给基地的老师们看看,
问题

网友:
可能断线或线头脱落了,打开检查检查!不复杂。

网友:
上部仪表损坏,QQ上已经指导,更换下部仪表到上部位置,测试正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