串口芯片75232求解

楼主(2014-08-31):
遇许多AMD主板上串口芯片75232,发热厉害,手摸去明显感觉温度高,烫手,请问各位高手,这正常么?

网友:
虽然烫手但是手还能受得了这种一般多数都是正常的,不过在客户没有用串口的情况下可以拆掉

网友:
串口一般家庭都不用吧,现在基本上只有控制系统用

网友:
没有需要的话直接拆了算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