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迅维网上买的驱动板,是不是不能点亮这个屏?

楼主(2014-08-31):
   首先是 笔记本屏LCD,改成当显示器自己用,挂到墙上,维修试机器用,
怎么改都不正常,背光先暂时用的高压条,就是不显示图像,郁闷
是不是这个驱动板用到笔记本屏上 要另外写程序?
之前都是改的台式机显示器,,,没改过笔记本显示器

驱动板在迅维上买的这个

是不是哪里没有改对,大神指点一下,

屏是B141EW04  V.4
声明 这个屏之前在本本上是好的,
双8屏线,跳线也是按双8屏线跳的。

网友A:
LZ,你搞错了,这屏查了资料是单6接口的

网友:
屏线换成30针  单六的 你在看下这个屏的分辨率是多少 我确定能用 我改过

网友:
驱动板上有很多针脚  用跳帽选择分辨率    而且笔记本好像没有双8位的    多为单6位的

网友:
检查一下屏电压,跳线模式换下试试。

网友:
楼主赶紧回去看看是不是搞错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LZ,你搞错了,这屏查了资料是单6接口的

谢谢啊,搞错了,是单6的

网友:
这个买通用版还不如还可编程的。通用版兼容不好

网友:
这个驱动板挺好用的。双 单 各种接口都能跳线。就是有时候带4灯口的高压板,有点不稳定带不动的感脚.....双灯口没问题。

网友:
此板支持的面广,适合作点屏工具用。不知长时间连续工作稳定否?

网友:
我没用通用版点过笔记本屏

网友:
便宜没好货。板子这么小。

网友B:
呵呵,你的情况和我差不多,我是线都没有接错的,但是就是屏幕供电被拉低到0,现在还没查出原因

网友:
我还没改过先来学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呵呵,你的情况和我差不多,我是线都没有接错的,但是就是屏幕供电被拉低到0,现在还没查出原因

我的也是  一插 供电就没拉低0V   郁闷  正在排查中······

网友:
把数据线都拿掉了,只插2根 供电线   1根接地线,都会把电压拉低0V   两边的地线都没有接错,

网友:
屏线都不对吧

网友:
屏这边俺单6标准来接的,驱动板那边看着后面的标识接的   不会错啊

网友B:
对,电压被拉低了这肯定不正常的。要么就是液晶屏电路板保护了,要么就有问题。另外程序也会有可能的。我们的问题是现在不能确定哪里有故障,因为我们都没有确定好的屏幕或板,所以真的有点难判断啊。

搜索引擎都搜不到准确的资料,只好自己摸索了。最后没办法的情况下跑一下液晶屏线路。用断路法看它被哪个芯片控制。
刚刚看到你很确定屏幕没有问题,那就是驱动板或者程序其一有毛病。这样也给我的启发,就是我的屏幕也应该是好的,呵呵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对,电压被拉低了这肯定不正常的。要么就是液晶屏电路板保护了,要么就有问题。另外程序也会有可能的。我们 ...

屏是好的,因为在机器上正常,另外我有两个一样的屏,都试了,驱动板我试了2个,不过都是那种万能的,免写程序的,你发表的帖子我回复的有图片,单独给屏供电,电流显示0.15

网友:
论坛里都没有用 这种驱动板点过 笔记本屏吗?
  大神们 指教一下,

网友:
呵呵,有这么多材料,说明就是板子或程序有问题啦,如果板子可以启动其他型号的屏,说到底就是兼容问题了,做这种改装真是风险大。给屏单独供电显示的电流是正常的,有大电流多是短路引起的。

下面是最后的更新。
我自己解决了,其实拉低也是正常的。我的情况是刚通电时灯光是亮的,屏幕有显示NO SIGNAL的提示,屏线是有供电的,能显示出没有信号的提示,说明屏幕是正确的。当灯管关闭时,屏线电压一同停止供电。我的是线的VGA接口有问题,插到最里面是没显示的,要插到三分一,然后把接头弄斜一点,就有显示了,真是被这种不合格的材料给害惨了。

网友:
一看就是屏线错了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