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60通病问题

楼主(2014-09-01):
     今天接到同行拿来的一台联想G460的笔记本,说是能触发会掉电。看到这个型号心想应该好修,前不久也修了一台是用一会儿就死机,换显卡搞定。
     接上电开机看电流跳了好几下再掉电,1。2左右后掉的电,换内存也是一样,不上内存电流少跳了几下,看风扇里有点尘,散热不是很好,一代I3的U,难到是U坏了,找个好的U换上一试还是一样。没思路了,还是先拆开主板来看一下,扫了一圈也没有看出那样来,没进水,没雷击,没烧伤——那就只能慢慢查了,先看看开关脚的电压怎么样,一量是3.1V,在要掉电的时候电压有3V左右的小波动,心想难不成是IO坏了,正在想到这里的时候,它自己上电了又掉,掉了又上电。心想多半是IO的问题了,十来分钟换好IO过后,报着奇迹出现的心情按了一下开关,还是一样,我的心又被它伤了一次。看到这种电流,报着不可能这心情去接着量一下其它的供电正常不,量到显的供电时0V ,就像看到了一点鼠光一样笑了两声。打开图纸找到电源管理芯片,测得VIN正常,VCC正常,EN正常,PG0V 。习惯先加焊一下看看。再报同样的心情按着开关,电流刷刷往上跳,跳到2。6左右同样掉电,什么情况。再开机用表笔量了一下显卡供电0.85V,果然有供电了,真是又悲又喜,到底是那里短路了。用手快速摸了一圈,只感觉显卡那个位置很烫。量一下阻值,果然0欧。上BGA拆掉显卡再量90多欧,试试不上显卡通电看看,电流在0.7左右跳动,但还是一样掉电。不管了先把坏的换上再说,一会儿过后同样报着可能还掉电的心情按了一下开关,只风电流跳了跳并且还跳到了前所未有的跳动,外接屏,终于看到了久为的老朋友了。
      总结这款机子的显卡真的很容易坏,前面修的还有一两台是花屏重做也花,根换显卡后解决。希望大家多多关注一下显卡少走弯路。
        没什么技术含量,高手勿喷,谢谢,一看都一点多了,发帖真没容易,尤其是打字慢的发张贴更不容易。看到这么多不容易的份上请大哥大姐们打赏点辛苦分,谢谢祝你技术,事业步步高升。技术事业都高的,桃花运不断。

网友A:
显卡也能是不是短路了,你重新换个好了 是的把,那为什么加焊会出电压呢

网友:
是啊,我上次一台,内屏不显示,外接正常,也最后换全新显卡才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显卡也能是不是短路了,你重新换个好了 是的把,那为什么加焊会出电压呢

是加焊电源管理芯片,显卡供电就有了。这就说不准了有可能虚焊。根换显卡好的,换好后的显卡是2欧阻值

网友:
显卡烧了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:
这种机子 修一下根本没用 就是要换显卡

网友:
楼自顶一下

网友:
这机子就是毛病不少

网友:
今天修理、了一台  不过很块就搞定了

网友:
这机子显卡是硬伤

网友(2015-09-20):
我上次一台,内屏不显示,外接正常,也最后换全新显卡才好的

网友B:
现在的显卡都是加焊不管用了  都是更换

网友C:
上次修了个台E425的机器也是这样,算是通病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现在的显卡都是加焊不管用了  都是更换

那要看下客户的啊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上次修了个台E425的机器也是这样,算是通病吧!

有没有黑胶的啊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有没有黑胶的啊?

有啊,现在黑胶什么的都不是事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有啊,现在黑胶什么的都不是事了

你老拿的多当然是这么说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老拿的多当然是这么说了。

说的我很老一样

网友:
还是直接换了吧,加焊不知能用多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