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故障]
装系统问题

楼主(2014-09-01):
请教高手,跪求!!不认u盘引导,光驱也装不上,怎么在开机后显示桌面再进pe装系统?
桌面

网友:
把硬盘放到别的主机装系统 然后那会原机解压

网友(2014-11-14):
光驱装不上,就不是一个装系统的问题了。

网友:
换个u盘试试

网友:
好像记得有种方法可以在网上下载个系统,不用光驱和U盘直接安装到硬盘

网友:
硬盘放到别的主机装系统

网友:
进BIOS改设置啊,把U盘改成第一启动项

网友:
把硬盘拆下来 放在其他机子上面装

网友:
拆去别的机子 分区,GHOST 一下。
BIOS设置对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