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GA丢人了

楼主(2014-09-01):
昨天到个DV9000 待机0.01 按开关电流到0.25左右掉电
拆机 发现CPU电压没出 找图纸 发现是MCP67发的 吹MCP67 亮机
直接重置亮机 装机后 亮机 但是就是提示没系统 有时候电压到0.9掉电来回重启
换硬盘什么的都没行 结果最后同事又重做MCP67好了
哎 打击太大了 本来以为自己的BGA没问题呢

网友:
嗯,,,看来老手也不敢说100%成功率是真的

网友:
BGA只是工具,工具需要人来操作的。还是要多练啊,不然就是用厂里几十万的BGA一样也不行的。

网友:
bga还是要好好练哈

网友:
楼主不用自责,主要还是做完BGA后出现的故障现象不同所造成的假象,俗话说粘事者迷吧。

网友:
在厂里的时候做BGA,基本都是一次过,现在在外面的店基本都要加焊一次,求经验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