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为手机维修]
请教一下各位大神关于用电烙铁在BGA芯片上按压加热解决虚焊问题

楼主(2014-09-01):
最近在网上看到

都是不用风枪,都是在芯片上方涂松香,然后用电烙铁加热来解决虚焊问题,一个要挂个锡珠,一个就直接用电烙铁在芯片上走。

但是都没有提到用什么头的烙铁、多大功率的烙铁、还有温度如何。

因此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在这方面有什么经验不?

网友:
这种方法还第一次见,强大的中国人啊

网友A:
现在搞电脑维修的不知有几个 没有风枪。 北桥虚汗这招就不管用了吧,  北桥上有电容  烙铁就不好使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现在搞电脑维修的不知有几个 没有风枪。 北桥虚汗这招就不管用了吧,  北桥上有电容  烙铁就不好使了

业余的人就只有一个调温电烙铁。

网友:
这方法成功率有多少?

网友B:
没见过此类方法  我以为楼主试过呢

网友:
苹果5s主板元件图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见过此类方法  我以为楼主试过呢

准备,但是先向高手请教,少走点弯路

网友C:
桥上的电容怎么办,根本就是无稽之谈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桥上的电容怎么办,根本就是无稽之谈。

按照下图,他走的地方只是引脚,应该对上面的电容影响不大吧。

网友:
其实我也没见到过这种加焊虚汗的方法  应该得依有铅 无铅的来说吧

网友:
现在这个方法很老了

网友E:
有个风枪那么简单的事  搞得那么复杂  多此一举阿!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有个风枪那么简单的事  搞得那么复杂  多此一举阿!

因为不想因为一个芯片去买个风枪,毕竟我不是专业维修的。

网友:
楼主看的是几十年前的资料吧?那时候风枪死贵死贵的!一般人买不起,就只能用这种土办法了,而今风枪死贱死贱的!就没人再用这种土办法了!

网友:
纯属忽悠,遇上大点的芯片,给你风枪都未必好使,不然就没人用BGA机了!

网友F:
还是热风枪靠谱,该有的装备还是得有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还是热风枪靠谱,该有的装备还是得有。

我试验过了,如果是很轻微的虚焊(就是那种用手稍微碰一下不用力那种)就有机会修理好,而且电烙铁也不需要压芯片,带个锡珠就行。如果要大力按的才正常的虚焊就只能风枪了。

网友:
看来维修世界里也是无奇不有哇

网友(2014-10-02):
1 我在想,这么的方法,不合时代了吧,,,乱搞,会出问题的

网友:
{:4_128:其实有些桥虚了,你用吹风机加热下都能显,不过用不了多久!!!上次我就遇见一个客户,桥虚了每次都自己用吹风机加热。。。到最后不行了才拿到我们店修!!!!

网友:
貌似这种做法是恶搞整的吧 ,不符合现在维修的实践,再说能做到了人估计只有梦幻剧里才有

网友:
这种方法已经不用了@@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按照下图,他走的地方只是引脚,应该对上面的电容影响不大吧。
电容下面都是引脚。光走边边怎么能解决问题。

网友:
我看这个方法不靠谱

网友:
去讯维找老个师教就不用怕手工问题了.

网友(2014-11-04):
唉,强人,有了高科技,也不能忘了老办法,精神值得学习啊

网友:
这个不太好搞吧

网友:
这种方法还是第一次见到

网友:
这个搞法 即使好了 也用不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