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上有E420主板的进来 大神救我!!!求照片

楼主(2014-09-01):
联想E420机器    该死的联想把内置固态硬盘接口MSATA 接口给阉割了!!!     别的机器都有这个接口     求手上有这个机器的大神给我接口附近的高清照片(有小电阻麻烦告诉我下阻值) ,小弟自己动手 把阉割的补回来! 在弱弱的问一句 加了接口 不要刷BIOS吧?

网友:
大神一有但是没有高清图就是

网友:
这个你去卖板哪里看看啊

网友A:
你看下, 其他两张文件太大,上传不了,,,

网友:
你还是找一下图纸吧,有图纸什么型号电容电阻都能找出来,bios肯定不需要更新通用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看下, 其他两张文件太大,上传不了,,,

大神 谢谢  这个面有的  要接口另外一边  在线等

网友:
这个有必要吗?

网友:
大神很忙,还是先试着找图纸修复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B:
大神 谢谢  这个面有的  要接口另外一边  在线等

企鹅多少  我加你

网友:
四根数据线加四个小电容。然后就是一个供电,一个接地咯。你试一下下啦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企鹅多少  我加你

网友C:
要改的可不止这接口边上,南桥那边也有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要改的可不止这接口边上,南桥那边也有

大神教我 留下企鹅   东西都加上去了 但是认不到    求指点南桥要加什么

网友:
这还修个啥。掉了这么多件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大神教我 留下企鹅   东西都加上去了 但是认不到    求指点南桥要加什么

那边还需要加两个耦合电容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那边还需要加两个耦合电容

那你给张图片 还有位置啊

网友D:
楼主这想法神乎其神啊,坐等你补好后 正常试用,分享经验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这想法神乎其神啊,坐等你补好后 正常试用,分享经验!

高手不是在民间吗      期待大神的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