Z480 显示2分钟自己关机

楼主(2014-09-01):
Z480 显示2分钟自己关机 版号是LZ2A BIOS刷了 不行 风扇狂转CPU温度不高 求高手指点
cpu
风扇狂转

网友:
对于小小白说,首先想到的是系统

网友:
先换硬盘,在拆裸板出来接上硬盘试机,一个个试

网友:
不进系统进BIOS一样2分钟关机 可以再开 +VCC_GFX这电压没有

网友:
拆掉硬盘看下

网友:
温控有没有问题?

网友:
查下CPU的供电,看稳定不

网友:
最好是用示波器查看下电压是否稳定

网友:
加焊EC试试

网友:
上回修个不定时掉电的 可以排除一下开机键试试

网友:
查查CPU 供电,我也在修这个机器,CPU供电问题重启

网友:
测CPU 供电 几组全部有工作没有 还有温控电路

网友:
楼主解决了吗 我也碰到一样的问题

网友:
小白求答案

网友:
什么条件。都没有吗。拆机器了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