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CQ43求助各路大神

楼主(2014-09-01):
同行送来一个HPCQ43的本本,板号为CHICAGO-HR_HPC,故障现象为开机风扇转动30秒左右掉电到待机0.018A,BIOS刷过了,HM65的桥加焊过了,故障依旧,求助各路大神给小弟指点一下,先多谢了

网友:
这机子他就是掉电,你去刷什么BIOS?还什么桥?你有见过桥会引起掉电的?你这个是有过流掉电啊。

网友:
怎么检修呀??能说详细地吗??多谢了

网友:
我虽是才学,但也比楼主理论多点啊,这种情况能开起机,然后掉电,有可能是散热和温控的问题引起掉电,也有可能是CPU的供电不足造成掉电。。

网友:
量CPU供电是否正常,电流表开机是怎么变化的,这种问题不难。

网友:
先去查通病,没有再一个一个电压去测,少电压的机会比较大

网友:
各路大神,电压都测量了一下,都正常呀??
掉电好像有规律一样30秒就掉了,再开机也能正常开

网友:
大神出来指点一下呀,小弟真的没招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