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50 加电不亮

楼主(2014-09-01):
联想E50 AMD 集成主板的,开机不显 电流跑到0.92这就不动了,北桥也做了,BIOS 刷了还是那样 高手给点思路!

网友:
根据电流情况,问题出在复位,这种情况一般多跟南桥有关,重做南桥吧,是有时开得起,还是一直开不起。

网友:
北桥重值看看吧

网友:
同意二楼,先加焊一下南桥试试验

网友:
如果是一直开不起,也有可能是不过显卡,把显卡槽清洁下,再搞下显卡。

网友:
先排除下CPU吧

网友:
楼主,整好了别忘了告诉下我们答案啊,让我们都学习下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