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笔记本液晶屏接上屏线输入电压被拉低为零是什么原因

楼主(2014-09-01):
笔记本液晶改装普通屏幕,驱动板是乐华2025L。灯管亮,屏幕没显示
液晶屏是N141X201 REV C3。屏幕输入电压是在第一第二针脚。驱动板没插屏线时,驱动板有3.1V左右,但是接上屏线,供电电压拉低为零,再拔掉屏线,驱动板的电压也为零,没有复位,只有重新加电驱动板才有电压。请问这是液晶屏电路板有问题,还是驱动板有问题,还是驱动程序有问题。

补充内容 (2014-9-1 23:29):
已经解决了,其实就是灯管熄灭了,屏幕也自然不供电了

网友:
驱动板还要刷程序的。。

网友A:
是的,已经刷入了程序,换了几个版本都是这样,问题是驱动板不接屏线连接液晶时,是有电压的。难道是程序不对,会导致驱动板参数不正确而自动保护?如果程序不对的话,就说明驱动板不兼容这个屏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已经刷入了程序,换了几个版本都是这样,问题是驱动板不接屏线连接液晶时,是有电压的。难道是程序不 ...

兄弟 咱们的问题一样的,我把数据线全拿掉,只有2根电源线 1根地线    都会拉低电压0v    郁闷啊···两边的地线没有接错,我用的是 6820万能驱动板,迅维上买的·····
大神们有用这种驱动板改成功的吗?

网友:
二者有问题的可能性为1比1。液晶屏电路板在你没确定是否正常时可外接个3V电压看电流过大不?驱动板也可能电源带载不行。

网友:
应该是屏供电管短路,测屏是否有短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