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二修联想B460地图式大洞亮机

楼主(2014-09-01):
机器型号:联想B460板号:LA46 DIS MB 09911-1M故障:不通电,无待机,拆机发现有维修痕迹,TPS51123被焊过,旁边还有一块烧焦的痕迹,C689烧焦,先拆除,全板打值3.3V  5V    对地短路,吹下TPS51123再测不短了,顺便测了下TPS5112316脚位VIN短路,C665短路 直接对着烧焦的这片用手术刀轻轻挖开,板层被烧焦了,越挖越大,心里有点心虚了,挖这么大能修好吗?试试看吧!挖好后不短路了,但是正反面挖掉了几个零件,过程不说,对照图纸补上零件,打值后通电,怎么还是无待机的,从电源口查起,电源口有19.9V,原来U50没有了,难怪,上家呀你不修也不要这么搞噻 顺便再看看有没有少件的吧,还真发现少了几个,Q58R622R1R641,由于SI7129DMN66D0LDW手上没有,订货,从一些料板找到少的电阻补上。
两天后,货到了,补上SI7129和DMN66D0LDW亮机。 最后用绿油涂上加强绝缘。 没什么技术含量,路过的帮忙加分,也是给我这个新手的动力,谢谢!

网友A:
我碰到这种情况直接放弃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碰到这种情况直接放弃了。

谢谢回帖,当时心里也没底,运气好吧,呵呵

网友B:
这样能稳定用多久。

网友:
遇到这种事儿就是幸运加毅力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样能稳定用多久。

不出意外应该没问题,这类型已经修三台了,没返修

网友:
这都修的好,要支持下

网友:
这样了还修呀,这板里面这么多线怎么跑的

网友C:
昨天遇到个B460也是51125 19v那边烧糊了 飞跟线好了 呵呵

网友:
楼主真是强大,修这种情况需要很好的耐心!

网友:
不错不错值得表扬

网友:
够细心,够耐心

网友:
人才,,值得学习,,

网友:
主要是这个地方不是核心部分,就没有其他线路经过这里

网友:
不然你修死都修不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昨天遇到个B460也是51125 19v那边烧糊了 飞跟线好了 呵呵

这是B460通病,感谢回复

网友:
看到烧成这个样子,心都会凉的

网友:
搞维修就是要有耐心啊,支持!

网友D:
现在修道一样的故障呢  心里没底 挖洞是个技术活

网友:
联想的机子就是差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现在修道一样的故障呢  心里没底 挖洞是个技术活

挖到不短路就行了,相信你会修好的。

网友:
这板子 能稳 定吗

网友:
视觉效果挺好的

网友:
大神啊挖洞也行

网友:
真牛啊,医过来了

网友:
神级的。大神人物

网友:
这个机器好像很多都是这个问题,修到好多了呢

网友:
楼主人才呀,那么个大洞都能整得那么漂亮,厉害,上家也是,修不好,也给你整的面目全非

网友:
赞一个  支持一下

网友E:
挖洞技术不错,我每次挖洞都会板层短路,楼主你怎么挖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挖洞技术不错,我每次挖洞都会板层短路,楼主你怎么挖的

边缘尽量做到有层次,这样会避免短路,烧焦的板层全部挖干净就行了。

网友:
太强悍了,这样都行,,以前遇到这样的我直接报废了。

网友:
很给力!这都还没什么技术含量啊?

网友F:
联想b460  图纸有没有   求图纸

网友:
楼主厉害啊,是我早没耐心了

网友:
耐心,运气,技术。多因素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联想b460  图纸有没有   求图纸

论坛有图纸,直接搜索

网友:
太牛了吗。这样也好了。

网友:
一般看到少个洞的我们都不修了,太费时间还不一定能修好。赞楼主的精神

网友:
上次遇到一个B450也烧透了,最后没修好,放弃了,没想到楼主这个挖的更大,高手啊

网友:
没有layout图 直接放弃,万一那地方有线路被挖段 ,白忙活。

网友:
我碰到这种心里都没有底!

网友:
给客户看一下惨状,然后劝他换板,赚个100多就行了,不死脑细胞

网友G:
兄弟 你等着哈 过不了多久又会回来的
hqtcdn
修过三台了,至今没返修,保修期外返修还可以少收点
详情

网友:
烧成那样也能修好,幸好不是线路集中的地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兄弟 你等着哈 过不了多久又会回来的
修过三台了,至今没返修,保修期外返修还可以少收点

网友:
上次也遇到这种,烧的位置一样

网友:
厉害,修成这样了都行。、

网友:
妹的 B460大多数都这烧个洞

网友:
B460就这个吊样。 BIOS 铁壳。 和3V5V那个地方容易烧传 。都不知道遇到好多了

网友:
学习了。高手啊。

网友:
有勇气刮下去就值得赞了

网友:
比我厉害多了,人才啊......

网友:
21楼喷子一个和33楼一样,挖洞总是挖不好,挖的很容易短路

网友:
这样能多长时间

网友:
楼主,你真有时间和耐心,就那挖洞都费时间。

网友:
手上也有一台,看看可以试试了。3-5V高烧不退呀。

网友H:
哥 这么大个通孔 你确定 机器还能够亮机?
hqtcdn
有图有真相
详情

网友:
LZ太厉害了 这也可以

网友:
我上次也碰到一个烧了一个洞的,搞了半天没好,叫人换板子了,洞还没你的大

网友:
只要功夫深 洞都挖得那么深 这水平不算新手了 赞一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哥 这么大个通孔 你确定 机器还能够亮机?
有图有真相

网友:
遇到这样的早放弃了 楼主真强大

网友:
楼主真牛B啊,这么大个洞。。飞这么多线还可以用。。

网友:
挺牛X的,都开天窗了!

网友:
远程的技术都这么好了!!!!

网友:
这要多大的耐心

网友:
真是大师级别,大手笔,学习了!

网友:
楼主简直是个神人, 哪里是新人啊

网友:
如果有夹层线就不好搞了,不过要的就是楼主的胆大心细,支持

网友:
够牛X的,真是烧穿了啊

网友:
大师级啊!我也在弄一台B460花屏,头痛死了,重做BGA了还是花屏!

网友:
晕,3.3V 5V 对地短路,吹下TPS51123再测不短了,这样也行啊

网友:
太有才了,挺你呀

网友:
楼主技术不错,板子处理的很好很干净。

网友:
楼主真的很有毅力啊

网友:
刮的好深啊。。我碰到过直接放弃了

网友:
我都不敢弄一个洞     怕越稿越烂

网友:
这机子修好在VQ处贴绝缘胶布不然还会坏

网友:
我手里正好有这样的问题,和你烧的那块一摸一样

网友:
楼主真的好细心哦   我遇到过2台直接叫客户换板了

网友:
这个也叫新手啊,叫我们这些怎么活啊。。看完后很有启发

网友:
我了个去.这么大个洞也行...要是内层有线怎么办!@

网友:
修完后,使用会安全不,,,这种神机,,,难修应该是在安全,还要重复测,

网友:
没有足够的耐心是不会修好的,这种精神值得学习啊

网友:
挖穿了看着就害怕啊,能搞好真心不错了

网友:
这板CPU供电管最爱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现在修道一样的故障呢  心里没底 挖洞是个技术活

挖完会稳定吗?

网友:
挖了这么一个大洞都还能亮机。。

网友:
这都还能修好,支持,我看到这样,都没敢修,直接换

网友:
靠 这么大个洞  是你自己有意 挖的吧

网友:
这么大的洞,你都能修好,太牛了

网友:
厉害, 挖这个真需要耐心不能急

网友:
楼主牛逼啊   挖个洞还能修好   板层没有线吗

网友:
楼主功力深厚啊

网友:
大神这也被你修好了

网友:
你这个绝对是90%的运气+10%RP=成功

网友:
挖个大洞 客户看到会怎样  呵呵    学习  支持一下

网友:
这个板子坏的太多了,可能也与销量有关吧

网友:
这么大的洞   稳定不

网友:
这怎么修呀,呵

网友:
挖的时候要有感觉  有感觉挖多大都修的好

网友:
卧槽  这么给力

网友:
目前的状态我只想对楼主说声:卧槽,楼主你真棒!

网友:
楼主打洞的技术不错

网友(2014-10-08):
楼主你太牛叉了。你能再牛点吗。真是学习啊,都漏光了,还能修

网友:
真是厉害啊 ,板子挖成这样还修的好,真得技术过硬才能修出来

网友:
B46O就是喜欢烧破洞

网友:
就怕不稳定哦

网友:
手头上也有一块板层短的,看来也要挖个洞才行了,

网友:
这样也修好了 神人

网友:
好大的洞洞!!!!!!!

网友:
上家是个坑货

网友:
烧成这样,我早就水修了,

网友:
师兄太厉害了  ,学习啦

网友:
这么牛 挖洞 板层不是有很多线嘛 怎么处理的 还修亮机了

网友:
楼主真是神人啊,如果是我的话早把它扔一边了,还修个毛啊,楼主的精神值得学习

网友I(2014-11-07):
我今天遇到一个b460。大短路。电源供电部分的u50烧了,找了一个7121换上,还是短路。现在没查出来哪儿短路的呢?我是新手,能否给点帮助呢?大师们?

网友J:
引用 网友I:
我今天遇到一个b460。大短路。电源供电部分的u50烧了,找了一个7121换上,还是短路。现在没查出来哪儿短路 ...

公共点有短路,用烧鸡大法

网友:
这都能搞好,楼主好给力啊

网友:
不是说主板几层线路的么,挖了一块也没有事

网友:
l技术好啊i

网友:
烧了一大片,能修起来。不简单啊

网友:
挖洞 板层这里 不影响别的地方嘛  这样都能修好 牛

网友:
经常挖,修好没问题

网友:
遇到个Y460风扇那里烧穿了,3.3V短路,发现南桥短路,不想修了

网友:
维修还要做地鼠挖洞,不容易啊

网友:
楼主有钱人啊,用的苹果5

网友I:
引用 网友J:
公共点有短路,用烧鸡大法

具体怎么烧呢?能具体说一下吗?谢谢大师

网友:
俺是来学习的

网友:
被上家拆了零件 能修好不错  做手脚的最不好修啦

网友J:
引用 网友I:
具体怎么烧呢?能具体说一下吗?谢谢大师

大师不敢当啊,我也是新手,电流调到1A,直接用手摸有没有温度异常的地方,烧不出来再调大一点,不超过公共点原来的电压就行 。3 5V短路也是同样的方法,所调的电压不超过原电路的电压。不要烧太长时间,手摸要迅速,注意有时会烫手。

网友:
靠 这也  可以  神了   学习学习

网友K:
这种不怎么稳定  要是出问题 客户会来骂人的  不过楼主技术还是要顶的

网友:
细心+锲而不舍。。

网友:
我们这里看到这样的直接不修了,那还能定零件来搞哦

网友:
厉害,一看烧版层的我就放弃了

网友:
这都敢说新手。。。

网友:
感觉最好还是封点 热熔胶好点

网友:
很详细的经验。。

网友:
RE: 新手二修联想B460地图式大洞亮机 [修改]

网友:
胆大心细,上次的我放弃了

网友I:
引用 网友J:
大师不敢当啊,我也是新手,电流调到1A,直接用手摸有没有温度异常的地方,烧不出来再调大一点,不超过公 ...

找到了,是cpu的供电,小铁皮烧了。但是换上以后开不了机。待机芯片51123有点烫手。有时候通电还会自动开机,但是开机灯闪一下就灭。待机电流是0.13左右。

网友:
有学习了一招  不好就打个洞

网友:
这个必须回帖,楼主厉害,要是我直接换板了。

网友:
路过学习了 这样大洞都能修好

网友:
神呀 这样的修上不容易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这种不怎么稳定  要是出问题 客户会来骂人的  不过楼主技术还是要顶的

稳定,至今客户没来返修,已经修了四台这种故障了。

网友J:
引用 网友I:
找到了,是cpu的供电,小铁皮烧了。但是换上以后开不了机。待机芯片51123有点烫手。有时候通电还会自动开 ...

待机电流0.13还有短路,先打值,可能TPS51123也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待机电流0.13还有短路,先打值,可能TPS51123也坏了

能不能再说的稍微具体点呢?怎么测量

网友:
有洞不怕就怕怎么搞还大短,一点办法也没有

网友:
NB  技术 强悍

网友:
楼主技术真心不错,这都可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