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LenOvo L196We 不开机

楼主(2014-09-01):
LenOvo  L196We  不开机  指示灯不亮 指示灯  电源开关  都无电压   程序已刷

网友:
先测电压 有输出没有啊

网友:
电源板都没电压,你怎么刷机的

网友:
都没电压,你刷BIOS有用么

网友:
量一下待机电压5v正常吗

网友:
换电源芯片试下

网友:
应该很好修

网友:
电源板供电正常吗

网友:
电源板供电肯定正常    ,我不可能连这个也不会测吧  ,    我是说  驱动板供电有   正常     驱动板与  按键板的  电压开关  电原指示灯  没有电压

网友:
主IC  TSUM5PFHL-LF   已换全新  还是不行

买这板好贵

网友:
请哪位高手指点迷津?谢谢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