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pad SL410 0.3掉电维修

楼主(2014-09-01):
时间:2014830   地点:江苏徐州睢宁
机器型号:Thinkpad SL410  板号:广达 GC2
故障:0.3掉电,
掉电的原因有:
  欠压保护
  过流保护(即短路)
  温度保护
  桥空焊
  Cpu没装等等~~~~~~(这里就不一一写了,如有疑问可以加QQ396848687,或者到实地学习,见谅~~~
0.3掉电而可以再次触发,由于风口很干净导热膏也没干因此基本排除了桥空焊。由于没有示波器来对比哪儿引起的掉电,所以只有用最原始的方法了。测量各大供电的对地阻值没有发现短路现象,根据现象几乎可以判断为缺少某供电引起的掉电。
目测:主板完好,没有动过,也没有烧伤。
由于开机时间较短,所以在开机的一瞬间测量了VCC_CORE的电压没有出来,1.5VSUS只有0.4V。根据图纸分析:

测量供电芯片ISL6266A的工作条件发现没有SHDN,那么就追查SHDN的来源

根据图纸我们可以知道SHDN受控于VRON HWPSYS_SHDN#
实际测量三个控制信号VRONSYS_SHDN#都为高电平,而HWPG只有0.5V,所以问题就出在了HWPG电源好信号)上了。
HWPG实测为0.5V,明显的不对,在整个图纸里有好几处HWPG,接下来我的做法是一一断开各个供电芯片的PGOOD ,由于该板子上面的供电芯片的PG脚后面都没有元器件可拆,所以就只有割线了。附图:(割线已经补好维修好后拍的)
PU6

PU11:

很幸运的是拆了三个就找到了问题的所在处,当拆到PU10 PGOOD后是一个二极管连接着的,拆除后不掉电了

问题找到了,就出在PU10的身上,这个是1.5V的供电芯片,那么就下手这个芯片吧,
检测芯片的工作条件V5INVTTREFEN开启(S3S5….均正常!而不出供电!!FUCK  芯片坏!!
说时迟那时快,赶紧买芯片换之~~~

时间:2014.8.31   地点依旧
芯片到了,速度换芯片
换上之后,呀!问题依旧!!!
这是怎么回事?????赶紧再次测量V5INVTTREFEN开启(S3S5….还是正常,怎么就是不出供电了呢?静下心来查查~~~   哎呦我去!

供电上管的D极没有供电!!!!!这么低级的错误竟然被我犯了,顺着图往前查,找到了PF3经测量保险坏了,心想这下问题总算是找到了!找了个0欧姆的电阻换上~~~~
再次通电~~~呦呦呦!!!怎么短路了呢!这时才想起一般保险不会坏,要是有坏了也应该是保护了,断开0欧姆电阻,对地测量保险后端,阻值0.003很小,有短路!怎么办?烧鸡大法伺候 1 2v0.8A伺候) 附图:

发现烫了,用阿林老师教的那招,涂抹焊膏,看看是哪儿烧了,涂好焊膏后通电一眼就看到了,一个电容搞的鬼,更换之

测量公共点的对地组织400左右,完全正常,再次通电~~  终于久违的logo终于出现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  最后上一张装机ok的图:

上述中可能有误,如有发现还请兄弟们指出,我好立即修改以免造成误导。

由于店里一直都很忙,无暇发帖,愧对迅维、愧对饼哥、徐总以及所有的老师们,很怀念当时在迅维学习的那些日子,宿舍里的人一起学习到深夜~~~~    最后还是感谢迅维强大的教学,感谢所有的老师们,工作人员们,感谢所有的朋友兄弟们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看此贴,谢谢你们。  祝你们工作顺利,万事如意。还有  中秋节快乐

网友:
图文并茂,思路清晰,值得学习。。。

网友:
思路清晰,学习了

ZZQQ -2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:
修的不错,就是使用割线实为没办法的办法,如果用更好好的办法就好了

网友:
你断开哪里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呢

网友:
路过过
学习了 !!

天意wx -4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A:
总结下是不是就是一个电容坏了呢

网友:
厉害厉害学习了

天意wx -4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:
这招“涂抹焊膏”找元件不错,学习了

网友:
楼主那个短路的电容是不是PQ49 D级电压输入端到PF3保险中间线路相连的其中一个呢?这里保险后端阻值0.003很小也可以用手术刀断开或焊烙铁拆除本身后端与上管D级中间相连的线路元器件判断故障。

网友B:
HWPG 掉电都要分开这个信号看下 学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HWPG 掉电都要分开这个信号看下 学习了

HWPG这个信号是所有电源管理IC 的PG信号总和。

网友:
修的很牛逼

网友:
更换芯片后要量一下周围的电容,,这是个良好的习惯

网友C:
思路清晰,值得学习

网友D:
思路清晰,什么时候才能修炼到楼主的地步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总结下是不是就是一个电容坏了呢

可以这么说,因为电容坏导致了保险坏  我又误打误撞撞到了电源芯片~~~

网友F:
修的不错,就是使用割线实为没办法的办法

网友G:
割线维修是不可为时才为之,虽然走了弯路,还是修好了,顶徐州的同行~~

网友:
楼主思路清晰  值得我们学习。

网友H:
图文并茂,太好了,嘿嘿,我对照着修

网友I:
我上次有台DELL的PG拉低掉电,我割线后没补,一个星期不到就返修了,后面补上去没返回来了

网友J:
不错不错, 写的不错, 有收获, 就是割板维修不太推荐

网友:
楼主修的不错,割线法都用上了。我才刚学出来修 换哪里我都没把握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割线维修是不可为时才为之,虽然走了弯路,还是修好了,顶徐州的同行~~

让磊哥见笑了~!!!

网友E:
引用 网友J:
不错不错, 写的不错, 有收获, 就是割板维修不太推荐

不得已而为之啊~~~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我上次有台DELL的PG拉低掉电,我割线后没补,一个星期不到就返修了,后面补上去没返回来了

肯定是要补的了,不补上能开机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图文并茂,太好了,嘿嘿,我对照着修

相互学习,相互探讨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路过过
学习了 !!

灌水就不怕被扣分嘛兄弟~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修的不错,就是使用割线实为没办法的办法

不得以而为之啊~~~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思路清晰,什么时候才能修炼到楼主的地步

实地学习,真的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~~~

网友:
通达的吧?估计也只有你能干得好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思路清晰,值得学习

稍稍有灌水的嫌疑啊

网友:
好贴子,分析得很透彻。

网友:
用焊膏的方法找出发热点,学习了

网友L:
主要问题还是电容短路烧断保险照成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主要问题还是电容短路烧断保险照成的

你太聪明了!

网友M:
由于风口很干净导热膏也没干因此基本排除了桥空焊,这你都能看出来,太牛X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由于风口很干净导热膏也没干因此基本排除了桥空焊,这你都能看出来,太牛X了

这个怎么说呢,可以这么理解吧,我只是说基本排除

网友:
弄个示波器修起来就快很多 了,不然只能慢慢查了

网友:
WO 我 上次修的是SL410K是CPU控制IC坏了,拿个6262换了6266A好了

网友:
LZ很强大,可能是急于求成了,刚开始没量上管电压

网友:
楼主技术牛B啊!~

大笨狼 -2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:
有焊锡膏也可以找短路啊?学习了

网友:
你断开哪里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

网友:
理论加实操,学到不少,不知方法 还有思路  赞一个

网友:
这个问题 很是 一个另类 , 公共点的保险 烧坏 ,,  导致   公共点正常 ,

网友:
技术全面,不错

网友:
SL410,,L410板子都是一样的。当LOGO的时候,就是USB口坏了,USB的芯片也容易坏,这个板子,USB接口做的很差。。

 如果跑88,拆下显卡试试看。。

网友N:
楼主是先把公共点上所有元件涂上焊膏还是通电边烧边涂的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N:
楼主是先把公共点上所有元件涂上焊膏还是通电边烧边涂的?

先涂后烧,焊膏遇热会发生融化现象,你看哪儿融了就是哪个元件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先涂后烧,焊膏遇热会发生融化现象,你看哪儿融了就是哪个元件坏了

这方法好哦,之前我是一直用手来模常常被烫,以后我也用这个方法

网友:
由于风口很干净导热膏也没干因此基本排除了.

网友:
你在发现供电管D极之前全是走弯路啊,不过涂焊膏找发烫元件真心觉得不错

网友:
LZ厉害 思路清晰啊 用的烧鸡法很给力

网友:
1.5V没有出PG信号所以导致掉电,楼主思路没有问题,故障范围也锁定了,只是最后其实是电容的问题,这在维修中在所难免,修好就行

网友:
迅维的学员还是不错的

网友:
开机掉电就是电容短路。和个保险烧了 谢谢楼主分享。我们又学经验了

网友:
技术过硬,学习了。

网友O:
pu6上边一个包啊,是烧坏了吗
一米八的小个子
那是焊锡里面的松香溅上面了
详情

网友:
真是不好搞啊 = =、最终还是这给问题 以后还得信心

网友P:
请问涂焊膏怎么个涂法,是不是要知道在那部分有问题后才涂,不会把整个主板都涂了吧,不理解
。
neco
锁定短路故障位置范围才涂的,不能随意涂抹。
详情

网友:
顿时我也想去迅维学习 了~

网友:
非常好,图文并茂,想你学习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pu6上边一个包啊,是烧坏了吗
那是焊锡里面的松香溅上面了

网友:
Cpu没装等等

网友:
分析的比较透彻

网友:
我现在最想学的就是烧鸡大法了,就不没烧成功过呀!!一直郁闷中

网友:
这种情况见的多了,PF3和那两电容是通病。

网友:
涂抹焊膏,看看是哪儿烧了,涂好焊膏后通电一眼就看到了,学到了一招,以前都是手摸,没少被烫啊

网友:
去基地深造过?,修得不错吗。图片也很清晰,分析得也在理, 看来是下功夫了

网友:
前不久遇到两台掉电,一台修好,一台没修好,电流在0.7左右大概7秒左右掉电,供电都有,大概复位的问题吧,不知楼主遇到没有

网友:
经验挺丰富

网友Q:
LZ是在掉电一瞬间测得SHDN电压吗?

网友:
都是高手啊

网友:
遇见机器不亮,多学习学习

网友:
讲得不错。。分析的挺有道理

网友:
不错,有理论也有经验

网友:
VTTREF也算是工作条件之一吗

网友:
写的牛逼呀

网友R:
这样子你一开始就返错误了,CPU电压时后面出的这你知道,那为什么不去测量别的供电电感呢?而且我想你也应该知道THINKPAD的机器少电压很多保险坏的,一下就能找到问题你缺绕那么多路。

网友:
割线大法固然厉害,但太麻烦,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办法。请大神回复啊。。

网友:
我感觉这个机器开始就是主供电微段造成的吧 楼主没修钱没打下阻止

网友:
你说的 1.5VSUS只有0.4V 不正常 怎么又分析到 CPU 开关信号的。还有公共点短路的话怎么会有其他电压出来 呢!

网友S:
对于上述掉电,我感觉完全没有必要割线。当你测量掉电前,哪个电压没有出来,按照时序供电先后顺序来搞应该会没那么耗时间!

网友T:
如果不割线,根据图纸找到PU10不是更好嘛

网友:
学习了,思路清晰

网友:
引用 网友T:
如果不割线,根据图纸找到PU10不是更好嘛

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如果不割线,你怎么判断是PU10出问题了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Q:
LZ是在掉电一瞬间测得SHDN电压吗?

嗯,是的啊

网友E:
引用 网友R:
这样子你一开始就返错误了,CPU电压时后面出的这你知道,那为什么不去测量别的供电电感呢?而且我想你也应 ...

还要像你这样的大师多多学习啊

网友:
学习了,楼主的帖子,谢谢

网友:
不错的经验分享,谢谢了!

网友:
PG信号也只能这么排除,没办法的,楼主思路不错

网友:
不过,你怎么确定是那个信号导致的呢,能不能给详解下

网友:
今天我也遇到一台这个机器,集显的0.3几掉电,换完6266后U供电是出来啦,可是到0.6几就掉啦,还在查

网友:
这个问题 修过2台了  但是我是没看图纸和时序的 我是用的经验

网友:
经验和理论一样重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还要像你这样的大师多多学习啊

额,其实我是小小小小白,你这样说我都很不好意思,我想你这样的步骤也是在分析和发帖子,是我不好。总之帖子不错。

网友:
楼主理论知识扎实,思路清晰,动手能力强

网友:
wv 分不够  回复下载分??

网友U:
公共点短路   应该是后来造成的吧 ?

网友:
引用 网友U:
公共点短路   应该是后来造成的吧 ?

好好看看帖子,谢谢

网友:
有电压没出把  楼主好细心呀

网友:
楼主虽然转了个弯,但总算是搞出来啦。顶起

网友:
维修将就的就是思路啊

网友:
写得非常不错哈,值得借鉴.

网友:
楼主分析5条掉电原因后测量各大供电的对地阻值没有发现短路现象,至此出现误换PU10的问题,从而造成维修时走了一小段弯路。楼主这次维修历程确实能给小白很多启发,希望楼主能够多发一些这样的帖子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可以这么说,因为电容坏导致了保险坏  我又误打误撞撞到了电源芯片~~~

理论充足,经验不足哇。应该还是实战太少了吧

网友V:
电容坏 眼神好点都能看出来,我很少烧机,基本都是看

网友:
这样的掉电维修思路非常好,迅维实地真的可以,有机会真的要过去

网友E:
引用 网友V:
电容坏 眼神好点都能看出来,我很少烧机,基本都是看

如果是电容漏电导致短路,你就是眼神再好也看不出来

网友:
漏电看不出来,短路不严重也看不出来,烧机快

网友:
迅维出来的就是不同啊 可惜当年我入错了学校 唉!

网友:
很好的案例,PG信号没出来!~

网友:
不管怎么样修好了,要是我肯定修不好。

网友:
这个方法可以,可以提高很多的

网友:
分析的很不错,我到现在都还没有修到机子。。呜呜。。从实地回来实习阶段中。。。何时才能像师兄这般大神啊

网友:
正好修到这个机子 谢谢

网友V:
引用 网友E:
如果是电容漏电导致短路,你就是眼神再好也看不出来

呵呵,你拿个放大镜看看 那个电容是不是裂开 或者上面有个小洞

网友:
楼主图文并茂啊!!

网友:
修这种机型板子,就是先看下保险

网友:
楼主很强大 技术很牛x

网友:
什么时候才能修炼到楼主的地步

网友E:
引用 网友V:
呵呵,你拿个放大镜看看 那个电容是不是裂开 或者上面有个小洞

在你不知道哪个电容坏掉的情况下,您都是拿放大镜看哪个电容裂的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如果是电容漏电导致短路,你就是眼神再好也看不出来

呵呵

网友:
学习 了 学习

o0飝兲 -4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:
割线表示不太暂同呀,

网友:
这贴子可以的,值的学习

网友:
楼主的思路非常清晰,这一点修机不在话下了

网友:
一般碰到的掉电大多是欠压,其他的问题很少碰到,说的很全面

网友W:
HWPG  一般情况都有六七个  割线法还真的不好搞  需要耐心 细心

网友:
厉害啊。。。我跑电路就晕....00

网友:
楼主修几年了?

网友:
一般缺电压先排短路,在换芯片

网友:
其实大部分还是靠经验的。

网友:
烧了这个通路的保险

网友:
我这有 片也是CPU无电压,

网友X:
谢谢,看了你的帖子,搞定
一米八的小个子
怎么解决的?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X:
谢谢,看了你的帖子,搞定
怎么解决的?

网友:
滴蜡大法?呵呵

网友:
公共点短路怎么还有其它电压呢?

网友:
新手比较容易犯的错误就是知道保险坏了就会换,而没有先测量阻值。

网友:
讯维出来的就是不一样啊、、

网友:
波波我就知道你行,下次我也割断线。前几天也有个0.3的掉电,但是是3 5 v芯片的问题。电压常但是,波形不对,我还以为是示波器坏了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S:
对于上述掉电,我感觉完全没有必要割线。当你测量掉电前,哪个电压没有出来,按照时序供电先后顺序来搞应该 ...

是的,要断线多了,板子也不好看了。

网友:
楼主,那最后可以总结是那个电容坏了吗?

网友:
楼主学到了很多大招呀。

网友:
实地学习,真的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

网友:
是不是就是一个电容坏了呢

网友:
这方法好哦,之前我是一直用手来模常常被烫,以后我也用这个方法

网友:
这方法好哦,之前我是一直用手来模常常被烫

网友:
这个方法找短路值得
学习

网友:
烧的这么明显!

网友:
按照时序内存电压修出来了 也不会掉掉电 cpu电压也出来了

网友:
我也碰到过类似的故障,最后也是烧出来的

网友:
学习一下   我表示  我会努力好好看清的

网友Y:
可是了  楼主收徒弟么

网友:
好厉害   思路清晰啊

网友Z:
很不错 用助焊膏 涂上主板找发热的元器件  学习了  不过对于新手的我来说 从没割过线 求教是不是用放大镜找线路然后割啊??割完怎么补呢?

网友:
只是断线这个方法不太好啊   看来你修得有点匆忙 可以先量下PG芯片的工作装态再确定断不断啊

网友:
经典值得学习

网友:
可以了,弄好就最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Y:
可是了  楼主收徒弟么

你来吗???

网友:
hwpg断线了?

网友:
这帖子花了不少时间去整理吧!谢谢

网友AA:
对地测量保险后端,阻值0.003很小,你这指的是VIN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先涂后烧,焊膏遇热会发生融化现象,你看哪儿融了就是哪个元件坏了

这种方法很管用,适用于烧机观察元器件短路故障,这里的焊膏也可以用松香代替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P:
请问涂焊膏怎么个涂法,是不是要知道在那部分有问题后才涂,不会把整个主板都涂了吧,不理解。

锁定短路故障位置范围才涂的,不能随意涂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B:
一般不划到板层中的地线,都 没的影响的

割线要掌握力度才行,如果割得太深容易切断板层中间的信号线造成主板报废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在你不知道哪个电容坏掉的情况下,您都是拿放大镜看哪个电容裂的??

贴片电容裂开一般可以用放大镜观察,如果是普通的电解电容裂开肉眼很容易观察出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Z:
很不错 用助焊膏 涂上主板找发热的元器件  学习了  不过对于新手的我来说 从没割过线 求教是不是用放大镜找 ...

一些明显的供电层线路不需要用放大镜观察,如果是信号线后级相连元器件割的话,需要用到放大镜,割完可以用焊锡加漆包线或比较细的铜丝线修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A:
对地测量保险后端,阻值0.003很小,你这指的是VIN吗?

保险后端也是与VIN主供电端相连的,这里的VIN 就是保护隔离公共端过来的电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W:
HWPG  一般情况都有六七个  割线法还真的不好搞  需要耐心 细心

有图纸还是用割线法比较容易判断故障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T:
如果不割线,根据图纸找到PU10不是更好嘛

你指的是不割线,是根据通过测试各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来判断故障吗?

网友:
赞一个  清晰 细心 修好这个主板

网友:
楼主思路清晰

网友:
这个是通病   E40  也有着问题

网友AC:
请问这机子的bios你有没有呢
传个好不

网友:
娃哈,实在是太棒了!!!我得什么时候才能像你这样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C:
请问这机子的bios你有没有呢
传个好不

忘记备份了~~~~~~~~~

网友:
那算了 感谢回复

网友:
NCP6151的芯片资料有没有呢 我网上下的只有一页 没什么重要内容

网友:
真是高手呀,学习了,看来迅维是个出人才的地方

网友AD:
图纸贡献出来就好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D:
图纸贡献出来就好了。
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forum.php?mod=attachment&aid=NzY3NzcxfDU5ZTM5ODU3fDE3NDcyMzEwNTZ8MHw%3D

网友:
引用 网友AD:
图纸贡献出来就好了。

刚刚那个弄错了,这个就是sl410的图纸

Intel_广达_GC2_联想SL410K(PM45).zip

网友:
学习学习,受益匪浅

网友:
自己也有遇到过,但我没有想到过断开法,晕,脑子不好用。

网友:
楼主说的很清楚,涂焊膏又学会了一招,不是整片板都涂吧~

网友:
路过学习学习!谢谢你的发表!

网友:
其实楼主一开始就发现问题了 1.5V偏低。直接查这路供电就行了。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涂焊膏的事

网友:
厉害 楼主技术很好 电路分析清晰

网友:
前几天烧鸡一下子把机子骚出其他问题 了

网友:
楼主技术强大。割线法很少用。最主要是不好弄

网友:
短路导致掉电啊,求解换芯片的思路…

网友:
我也想去迅维,不知道学的学不会

网友:
我也用过这方法 不过LZ还是力害些

网友:
修这个机子楼主查了不少地方,,,,

网友:
叙述挺详细的,学习了

网友:
讲得不错。。分析的挺有道理.讲得不错。。分析的挺有道理

网友:
讲得不错。。分析的挺有道理..讲得不错。。分析的挺有道理

网友:
电压每条对吧
才越少越严重

网友AE:
先打值 修就好了
一米八的小个子
阻值都正常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E:
先打值 修就好了
阻值都正常

网友:
切线疗法很准但风险很大,手稍微把持不住深点,就呜呼了!不过lz烧鸡涂焊膏的方法不错,一定要试哈!

网友:
高手高手 不错 思路比较清晰了

网友:
用助焊膏来看那里有短路的,我感觉是中看不中用。焊膏那么多,怎么洗啊,还是用手摸来的快

网友AF:
仰望你了 哇 没想到坐在我旁边哪一期要走的哪位居然是你啊!
一米八的小个子
你是?????
详情

网友:
楼主太给力了 但我不是很懂

网友:
这招涂焊膏找元件不错,学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F:
仰望你了 哇 没想到坐在我旁边哪一期要走的哪位居然是你啊!
你是?????

网友:
你用的方法到处割线,费了不工夫,一开始你量得1.5V只有0.4V,对于一个修机稍久的人都知道,二次电源不正常会导致CPU不会出电压,正常的步骤是先修好1.5V,这例子中,如果这1.5V正常了,CPU的电压也出来了。
不过涂膏测短的方法很好,直观快捷!

网友:
HWPG这个信号是所有电源管理IC 的PG信号总和

网友:
HWPG这个信号是所有电源管理IC 的PG信号总和。

网友:
广达的板子掉电HWPG出问题多

网友:
绕圈了。就是短路。

网友:
高手呀,学习了

网友:
cpu供电出问题啊

网友:
19v有保险不然打表了

网友:
焊膏也有这个妙用。你的老师真是倾囊相授了。

网友:
公共点短路?

网友:
思路清晰,新手我有长见识了

网友:
快捷简便的方法。

网友:
技术很牛呀, 赞一个

网友:
涂焊膏 还没试过 下次用下

网友:
楼主分析得很详细,思路很清晰,有收获

网友:
看不懂继续学习

网友:
楼主这个帖子 写的不容易呀 耐心更重要

网友:
VIN短 一般开机大电流

网友:
是这个机器的通病

网友:
高手呀。看了,非常受益

网友:
这个错误不该犯,轻敌不是

网友:
没什么意思,广达的还是比较好修吧,

网友:
思路清晰,值得学习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厉害啊,思路清晰 厉害学习了

网友:
缺供电引起的掉电  hwpg 我以前也割过pg

网友:
思想挺好的。

网友:
请问楼主我也碰到这样的一个机器的IBM  SL410K 集成显卡的
   待机0.1  3.3  5V 都有  开机   只有0.20左右
过一会就掉了的。。。电压。。。 换过CPU  ISL 6266A 芯片  还是一样的
求维修思路

网友:
楼主 讲的很详细 学习了

网友:
楼主技术部错啊  在哪里学的

网友:
楼主一看就是高手!膜拜 !差距不是一点点啊

网友:
楼主真厉害  思路清晰  学习了

网友:
这个值得学习

网友:
19v大短路不是掉电吧,难道是后来出的故障?

网友:
看贴容易发贴不易谢谢楼主,上次碰到一台也是不定时掉电,最终没有修好。早看了你的贴子就好了。

网友:
思维奇特,值得学习

网友:
写作功底深厚,技术不错。

网友:
好的,受教啦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如果是电容漏电导致短路,你就是眼神再好也看不出来

一般电容短路 一抹就摸出来了 何必拿放大镜看。

网友:
主板少电压!楼主能修到这种程度已经是高人了!

网友:
检测CPU电路看看

网友:
太好了。又学习了

网友:
saf的官方回复和规范化个符合规范

一米八的小个子 -2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:
你是迅维实地的学院?

网友:
NB啊,要我早就换板了,最害怕掉电的那种了

网友:
思路清晰,什么时候才能修炼到楼主的地步. e

网友:
广达的特色电路HWPG

网友:
经典之作

网友:
楼主技术给力啊!~~

网友:
功底扎实啊,不过似乎有点大意

网友:
还好也没继续烧什么

网友:
换CPU供电应该能好的吧!!!

网友:
l楼主辛苦了 思路很清晰

网友:
思路清晰,学习到了

网友:
如果有示波器可以直接测试哪一路好电源好信号没有瞬间出来,割线很受伤啊

网友:
烧机也可以拿保鲜膜附在主板,膜一坏就知道那里出问题了
xfz156
保鲜膜和助焊膏的方法都很好,感谢分享!
详情
陈旭讯维
额 这方法不错 还从来没用过保鲜膜呢 哪次试试!
详情
追杀那女孩
保鲜膜 啊 觉得不错 顶
详情
真的,保鲜膜是很好
详情
momin
套子可以不?家里多
详情
那就忘记
人才,我怎么没想到
详情
神说:要有光
这个保鲜膜 有点意思啊 可以试试
详情
yangqc
好方法,我得记住。
详情

网友:
烧机也可以拿保鲜膜附在主板,膜一坏就知道那里出问题了

网友:
好帖子,学习啦,拿分走人

网友:
楼主厉害啊,这样的机器能搞好有毅力

网友:
很有维修细路啊.有点膜拜

网友:
楼主测到芯片没输出吗?/还是直接测试的1.5v输出  应该是后者吧   不然的话  即使场管的D级没供电  但是芯片输出的控制级电压的引脚应该是有供电的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S:
对于上述掉电,我感觉完全没有必要割线。当你测量掉电前,哪个电压没有出来,按照时序供电先后顺序来搞应该 ...

是啊,割线既费时又没多大用途,按照时序分析即可.另外楼主还是走了弯路,直接去定芯片/////我一般都是来回几个判断再去定的,不然芯片越来越多,钱都花在芯片上了

网友:
学习了,自己本人对笔记本没有维修经验,学习了

网友:
电路问题就好了,碰上黑胶就麻烦。。

网友:
万用表应该可以测到

网友:
示波器的用处还是很大的,就是不会用

网友:
不错  看来实地学到真功夫了

网友:
一般我用酒精烧短路

网友:
很会说话,搞复杂了一点

网友:
学习了  学习了  膜拜啊

网友:
很好的资料 多谢了

网友:
很聪明的人啊!下次遇到主板大短路的就这么干呢!

网友:
楼主很强大  昨天才修一台sl410的机子  换的显卡

网友:
这破机子  封的胶  不好弄

网友:
楼主思路清晰啊

网友:
        现在感觉维修的路遥遥无期,真不知道还有多少弯路等着呢,很想去讯维,可一直没时间,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不得已而为之啊~~~
后级一共就两个电容还用烧鸡干嘛,示波器已经判定了1.5v故障直接查就是了没必要在去看cpu供电 感觉修的很繁琐

网友:
shdn 不是去了第44脚吗也就是VR ON,你说这个脚没有,但后来又说VR ON 是高电平,HWPG如果没低电平,作为开漏输出,它为低,那上面两上怎么可能又为高,是楼主没说清楚,还是我理解有错,请楼主解释一下

网友:
又看到了HWPG

网友:
没有瞬间出

网友:
路过看看,不过思路是好就是太粗心了

网友:
思路清晰,学习了

网友:
看你发的贴,真舒服 学习了

网友:
兄弟思路很清晰啊 ,不过还是要细心啊

网友:
维修拼的就是思路与耐心。

网友:
小心使得万年船。楼主心细帖子写的非常好啊,收藏了慢慢欣赏。

网友:
修过一太问题差不多的,没修出来 哎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,受益很大

网友:
却电压吧 楼主基础很强呀

网友:
技术好就是不一样。。我看着这问题都不想修了

网友:
烧鸡大法最直接有效的方法,

网友:
发一次贴,迅维网又给你多少钱的广告费啊!哈哈

网友:
呵呵,还是不够细心呢,本来就一个电容的问题。为什么不打一下各电感各下管D极的对地阻值呢

网友:
我个人认为,不要动不动就用烧机法

网友:
各种 细心!!

网友:
思路清晰 值得学习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G:
你这个就是VIN公共点短路了是吧。。。那不是应该会大电流吗

因为公共点接上管的D极中间有保险,保险烧了,断路了,所以就不会短路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