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控机求救!大神帮帮忙啊

楼主(2014-09-01):
接手一台工控机,现象是不定时重启!!挂上硬盘进系统马上就重启!不挂硬盘能够坚持个半个小时左右吧,外设,电源和内存都换过了!!!进PE和不挂硬盘一样,测主机供电正常!!复位键上5v稳定。大神指点下!!是gb的南桥,大神指点下

网友:
南桥的事儿!

网友A:
上次也碰过一快一样的板,没修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上次也碰过一快一样的板,没修好

大哥你换过南桥没有啊

网友:
加焊一下南桥,不行在换吧

网友B:
我现在手头有一块华硕的主板 要死机,时不时还带点花屏,独桥~不知道要不要弄桥·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现在手头有一块华硕的主板 要死机,时不时还带点花屏,独桥~不知道要不要弄桥·、

换根条子看看

网友:
感觉像是南桥

网友:
散热问题?

网友:
楼主最后说是GB的南桥,想必你也怀疑它了,实在不行换个试试吧

网友:
先加焊南桥或看一下南桥外围电路,不行的话,就换南桥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