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-MS2229

楼主(2014-09-01):
开机进系统就重启,本人觉得是CPU下面的电容问题,是一个nec 0e907,求各位大侠,教我怎么测试和替换,我想用贴片电容替换。
C:\Users\admin-pc\Desktop

网友A:
一般用330电容4-5个就可以了

网友:
用风枪弄掉   再用4个 330加上去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般用330电容4-5个就可以了

没有正负吗?我记得贴片电容没有正负的是么

网友:
我第一次发帖啊,就沉了么。

网友:
上BGA焊台最好弄掉了

网友:
NEC电容直接在BGA上面取,好取一点

网友:
可是我用贴片电容,怎么换呀

网友:
用手术刀吧原来那电容拆出来,在把贴片电容并排上去就可以了很简单

网友:
上炸弹5个,330电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