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屏幕不亮了,求大神答疑!!!!

楼主(2014-09-01):
宏碁4738G笔记本,突然蓝屏,重启后屏幕就不亮了,我接上一个外接显示器能有显示,发现只要一开机就蓝屏,看提示是加载显卡驱动的时候出错了,然后就蓝屏了。重装系统之后,不装驱动,windows能正常启动了,但是windows设备管理器里面显示设备显卡根本识别不出来了,我记得以前我电脑装WIN8.1显卡可以直接识别出来的。请问是不是显卡挂了?还值不值得修?

网友A:
用PE正常吗,或者你设置下硬盘接口模式会修复的,你这个问题很简单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PE正常吗,或者你设置下硬盘接口模式会修复的,你这个问题很简单的

用PE屏幕也不亮,开机的时候BIOS 宏碁的标志都不显示,全程都是黑的,现在只能外接显示器才行。把硬盘拿下来都不管用。现在确定未安装驱动的情况下windows能正常启动,都能启动到桌面,也能用,问题就在于显卡无法识别,屏幕不亮

网友:
你先用驱动精灵驱一下。看看能不能驱上。不行的话估计就是你的显卡坏了

网友:
把显卡加焊下

网友:
把显卡禁用了能亮不

网友:
扫下硬盘    看下硬盘是不是有坏道

网友:
显卡的问题 加焊一下就好了

网友:
直接干显卡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