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芯片叫什么啊,

楼主(2014-09-01):
搜索02 FC 或者V25都没有相关信息。(注:芯片上只有02 FC ,V25.)
主板型号是华擎H61 Pro BTC
如果有淘宝地址的麻烦发一下,谢谢

网友:
好像是这个:

网友A:
应该是管理控制上下管的芯片

网友B:
这些芯片如果没有图纸或者是点位图还真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。。。

网友C:
楼主能不能把主板型号说下,让大家帮你找下图纸再说。

网友D:
应该控制上下管的芯片,8系列以后主板就和MOS做在一起了

网友:
应该不是这个,我测了下,5脚没有接地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应该控制上下管的芯片,8系列以后主板就和MOS做在一起了

恩,但是我们这没有这个板子的料板阿。只能去买芯片了,结果竟然搜索不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些芯片如果没有图纸或者是点位图还真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。。。

。。。华擎的图纸不好找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管理控制上下管的芯片

恩,这板子没CPU供电,我已经换过电源管理芯片了,(供电和开启都有得) ,还是不行

网友E:
论坛里的海熊哥来了,他就能帮助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能不能把主板型号说下,让大家帮你找下图纸再说。

华擎的H61 Pro BTC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论坛里的海熊哥来了,他就能帮助你了

这就的看运气了,要是能有@大神这功能多爽阿

网友:
mos管调节器

网友:
支持二楼,看图

网友:
不知道不知道

网友F:
华硕主板好像有这个你去看看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华硕主板好像有这个你去看看吧

这种样子的芯片我这倒是有机个,不过原来的是上管G极接通的驱动芯片的7脚,而我手上的这个不是,所以没敢换

网友:
CPU供电协控

网友:
不是这个,这个是四脚接地,我这个是六脚接地的,不过还是谢谢了

网友:
这个哪里看的清楚啊!!!!能拍的清楚点吗??

网友:
  LZ ,   图片看起不是很清楚啊      应该是mos管调节器

网友G:
CPU供电的驱动IC,这H61没有CPU供电应该不是这个的问题。

转移思路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CPU供电的驱动IC,这H61没有CPU供电应该不是这个的问题。

转移思路。

主芯片换过 了,供电还是没有出来(供电,开启都有的.应该就是驱动IC坏了导致主芯片保护了 把)

网友:
没有图纸,真的不好确认呢

网友:
现在新主板的芯片 越做越操蛋  想查都难

网友G:
引用 网友H:
主芯片换过 了,供电还是没有出来(供电,开启都有的.应该就是驱动IC坏了导致主芯片保护了 把)

开启有了还不够,这种新型的架构不同以往的主板。

还需要检查PCH那边的情况发信号过来没有,BIOS也要检查一下。
不要乱换东西,本来没问题的却换出问题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开启有了还不够,这种新型的架构不同以往的主板。

还需要检查PCH那边的情况发信号过来没有,BIOS也要 ...

的确是这样的,我吧我们好板子上的芯片拆下来,换过去结果还是不行,不行那就换过来被,结果换过来,好板子也不行了0.0

网友:
其他就是类似7120之类的8脚小JB

网友I:
看上谈兵                  图纸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看上谈兵                  图纸

......有图纸还需要在这求助?

网友:
是控制上下管的场管

网友:
              最新板的场效应管

网友:
我来学习学习 长长见识

网友:
小白白受教了,谢谢大神们,(*^__^*) 嘻嘻……

网友:
这个在华硕上面也看到过,要花时间找资料了。

网友:
不知道是什么型号

网友:
谢谢各位的回复,已经准备放弃这个板子了

网友:
这个是协控芯片

网友:
查不到芯片资料,是够烦人的,新板不好修啊

网友:
没图纸 还真不好确定型号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