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主板真垃圾修的我头大 求助高手分析

楼主(2014-09-01):
一块M2N68-MA SE2 集显主板    开机跑码   有时间卡D0  有时间C6   不插CPU掉电  不插内存也掉电  。   测量CPU供电时钟复位正常,CPU电压1.15V
内存电压1.9V   2个总线电压3.3 V   还有SPD   3.3V   6个时钟  0.9V。    打内存阻值地址东线  阻值一致   。    数据线全部无穷大。  插上CPU打数据线 阻值一致   。     测量BIOS   1,2,5,6脚   有波形  。  32.768   波形正常   BIOS刷过官网最新BIOS。    不知道插哪里了 高手指点  。

822排阻基本换完      1.2的电压 1.5的电压都有

这个版别人修过会不会做手脚了   我看 硬盘接口坏了一个 还有32.768   加焊过

网友:
bios试试版号上面的rv1.0?或者2.0 最好跟板子上面的一样 检查一下桥旁边的 822排阻

网友:
刷个BIOS试试,应该有用

网友A:
量一下, EPU旁边的  3个三级管的第3脚的电压,是否都是2V,若偏低,就会掉电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量一下, EPU旁边的  3个三级管的第3脚的电压,是否都是2V,若偏低,就会掉电

那个是EPU      CPU供电部分 一个RT8800   一个RT9605

网友:
看看822电阻和运算管看怎么样1.2的电压

网友C:
LZ为什么不加焊北桥试试,不是所有的华硕都坏822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LZ为什么不加焊北桥试试,不是所有的华硕都坏822

加焊了 不行

网友:
桥有坏的可能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个是EPU      CPU供电部分 一个RT8800   一个RT9605

2个都是3904

网友:
我黔驴技穷了

网友:
查看一下桥旁边的排阻,有一个信号经过那个排阻进桥的,那排阻容易虚焊

网友:
刷下原板BIOS!!!查下桥各个信号!!!

网友:
还有一个内存负载供电。这板应该是0.95V

网友:
楼主啊  把BIOS拿了会不会掉电呀?

网友:
刷BIOSS  换IO 芯片  要是不行我也没有办法了

网友D:
这款IO下面的822 换个试试

网友:
重做桥 看看 感觉 还是桥可能性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款IO下面的822 换个试试

换了不行  准备重直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