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4750g RT8223M 不出3V 5v

楼主(2014-09-01):
如题,一台ACER 4750G的机器拿来不触发,测待机芯片 RT8223M 没有出3V 5V

这个芯片开启信号是13脚还是18脚啊,但这2个脚都有电压,哪位大师来指点一下

网友:
13脚的电压是不是不对

网友A:
外部条件具备就换芯片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外部条件具备就换芯片。

换了一个还是一样

网友:
开启低了,应该3.3

网友:
这个开启应该3.3才是正常的

网友B:
你自信看下开启来自哪里,这种是被拉低的节奏啊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你自信看下开启来自哪里,这种是被拉低的节奏啊

从这里来的,这地方有点复杂啊,这个2脚有15V多,5跟6脚没有电压,是不是不对?

网友:
没有分压

网友:
图纸发来我QQ瞧瞧799079971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从这里来的,这地方有点复杂啊,这个2脚有15V多,5跟6脚没有电压,是不是不对?

图纸发来我QQ瞧瞧

网友D:
是不输出线性3  5V 还是不输出PWM  3 5V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从这里来的,这地方有点复杂啊,这个2脚有15V多,5跟6脚没有电压,是不是不对?

2脚15V是没有分压  看下面的电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是不输出线性3  5V 还是不输出PWM  3 5V

是不输出3v5v哦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2脚15V是没有分压  看下面的电组

2脚10V哦,之前15V量错了

网友E:
换芯片啊 ,芯片问题

网友F:
线性电压也没有吗?

网友:
修的不错,就是使用割线实为没办法的办法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线性电压也没有吗?

有的,你没看我图片上标的电压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换芯片啊 ,芯片问题

换过了还是一样啊

网友(2014-10-18):
我的ACER 4750机子,也是两上线性电压正常,两个开启脚电压正常,就是没有3V\5V输出,两电感对地也不短,更换3V\5V的固态,完美解决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