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G450 不触发

楼主(2014-09-01):
联想 G450 版号 LA-5081P 3M5M待机正常,不触发,开关没有3,3,给开关供电的PR107电阻坏
不触发

网友:
没图纸分析?

网友:
什么情况 解决了 还是求助

网友:
这是修好了,还是说没修好呢

网友:
兄弟 你乱说的吧 你连电阻都说错了

网友:
查开机电路吧 EC 南桥的待机条件

网友:
换掉PR107就好了吗
,说得太简单了

网友:
修好了吗?

网友:
是不是那个电阻坏

网友:
楼主说的应该是电阻坏了 修好了

网友:
详细些 就更好了 这应该不是通病吧

网友(2018-10-04):
有点没有看明白哦 可能是理解不好

网友:
楼主发个贴真省事

网友:
上拉电阻坏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