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C200这个芯片的VIN脚应该对地短路的吗?

楼主(2014-09-01):
联想C200这个芯片的2脚VIN应该对地短路的吗?(机子故障现象是一接上电源适配器,电源适配器的灯马上变黑)
TI电源芯片TPS54231
1脚BOOT
2脚VIN
3脚EN
4脚SS
5脚VSENSE
6脚COMP
7脚GND
8脚PH
芯片

网友:
都烧成这样看你的技术是修不好了

网友:
vin都是供电怎么可能短路了

网友:
恨明显的板层短路了

网友:
那可以指点一下吗?

网友:
恩,刮开短路下面的铜泊跟上面的铜泊短路了。有什么方法可以指点一下么?

网友:
不可能的,VIN板层有短路。

网友:
从VIN接口开始查,用表查。

网友:
Vin2脚对地短路了。

网友:
这问题 问的有点白痴

网友:
VIN是公共点电压,应该是19V才对。短路就有问题

网友:
VIN不可能对地的

网友:
先把短路解决吧 主板都烧成这样了

网友:
VIN不能短路

网友:
板层烧穿,短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