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83627dhg的74脚怎么连着绿线啊?而72脚和绿线不通

楼主(2014-09-01):
现在问题是不触发,把72脚和绿线拉根线,就可以触发。

网友A:
能不能直接把74和72短接了用。

网友B:
直接跑线看看问题在什么地方。路上有没有断线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直接跑线看看问题在什么地方。路上有没有断线的

跑不出来呀

网友:
主板有断线的地方,你顺着开机线找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能不能直接把74和72短接了用。

短接用是不行的,按理说这里 IO 72脚是连接绿线的,现在不通可以直接跑下线路有点位图纸更好查找故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