快速修华硕F80S大短路

楼主(2014-09-01):
       前天修了个华硕F80S的笔记本,一插电源就5A大短路。拆下主板,
外观检查没有发现有腐蚀掉件或是进水的痕迹。

       5A大短路,一般都是公共点短路,也有的是些电源接口短路,测接口对地正常,主要查公共点。公共点对地打值只有9个值短路,说明是某个PWM供电的上管击穿了,或是公共点的电容短路,但电容短没短路又很难看的出来,供电上管短路的话比较容易找出排查,先从简单的查起吧,于是先测所有PWM供电的大电感与公共点之间的值,其他的电感都正常,当测到显卡供电的电感时与公共点是通的,原来是显卡供电的上管坏了

拆掉那个上管之后测公共点对地值400多,插电源,电流为0.019A正常;

       换了个新的MOS管上去后就去通电,突然又变成5A大短,太大意了,换新的MOS管后竟没有去测下G极是否有空焊或悬空,白白废掉了个MOS管。 再换一个新的上去,这下要测下G极了,一测发现为无穷大,G极是连到控制芯片MAX8743的26脚,测G极与26脚间没有断线,再测26脚对地也是无穷大,说明芯片也坏了,造成上管G极悬空又烧掉了上管。 由于手上没有这个型号的芯片,上网查了下,查到的答案是

     正好有块IBM的老板,上面有这个MAX1845的芯片,把它换去,再测上管G极有400多值正常,然后插上电源,电流为0.019A,按开关,电流不断的上升,正常开机了,华硕的LOGO画面出来了,到了这会我以为这板就此修好了,可想的跟实际的完全不一样,开机是正常了但并没有修好,  显卡一下子温度升的老高,很烫很烫,赶紧把机器关掉,可别把显卡搞挂了。 为什么会突然就这么烫呢?难道是散热不行?不可能啊,就算散热不行那也不会突然就这么高的温度总要有个过程吧。这时还是想把散热片拆下来看看检查下,左手手指碰到了那供电的上下管,感觉也有点烫,这好像有问题,马上再通电开机,再去摸上下管,哇!!那两管烫死了,用万用表测下电压,发现产生的显卡供电是1.5V,这个电压高了,正常应该是1.2V才对的。查下反馈电路没有问题 ,那会不会是这个MAX1845芯片引起电压偏高的?于是就跑到同行那买了个新的MAX8743装上去,开机测电压,出来是1.2V正常了。 再摸上下管,只有一点点的暖温,用了半个小时,显卡温度也正常了,没有任何的问题,到此这块板修复好了。
         MAX874和MAX1845芯片引脚是完全一样,但是实验证明在华硕F80S这款机子上MAX1845是不可以代换MAX8743的,可能是反馈电路设计有一点点不一样吧。
        这贴子没多少技术含量,路过的朋友帮忙 ,也是给我个动力,谢谢!

网友:
换上新管子是不能盲目通电的!应查明管子损坏的原因才可通电。教训。

网友:
楼主运气不错哦  显卡还好

网友:
烧上官必有原因啊!思路不错,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