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A55M-DS2 不跑马求租

楼主(2014-09-01):
主板检测所有供电都正常,时钟PCI B16 1.6V正常,PCI-E槽2个脚时钟电压没有,复位电压也没有 该怎么修
主板
技嘉

网友:
供电正常的话按没时钟修,AMD后面的主板,开机PCI时钟就有了~~你PCI-E没有就按没时钟修

网友:
技嘉BIOS问题多

网友:
桥也有开焊的可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