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460不开机

楼主(2014-09-01):
联想B460  待机0.01  出3V   5V 。 按开关不开机 EC有供电 短接E785 EC 第95#也不开机  不拉低pm_pwrbtn#  刷BIOS 也不解决问题。 求助中

网友A:
不触发,先把触发的条件查清楚,  VCCRTC,RTCRST,,  32.768KHz   RSMRST#     满足了这些后还不触发的话呢,那就要查EC的工作条件了   供电 时钟  复位  LIDSW、 ACIN  是否满足   开关发往ec 有没有高低高跳变,以及ec有没有发给南桥的跳变信号,还有桥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 等等   你所有的条件都满足了不开机再去刷bios ,  你这样上来就刷bios 的话  不能解决问题哦,希望能够帮到你

网友B:
是不是I O芯片坏了

网友:
换ec试试看

网友:
屏保坏了  量一下电压3.3V有没有拉低

网友C:
整个上电时序   图纸  好修得很

网友D:
我的B470开机电流只有0.5几,是怎么回事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的B470开机电流只有0.5几,是怎么回事

你的CPU电压没出全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整个上电时序   图纸  好修得很

大哥能告诉我那个是屏保开关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整个上电时序   图纸  好修得很

图纸看了  有些他认识我 我不认识他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触发,先把触发的条件查清楚,  VCCRTC,RTCRST,,  32.768KHz   RSMRST#     满足了这些后还不触发的话呢 ...

谢谢!修好了  EC的BIOS  片选电线了  飞线OK

网友:
查EC和南桥的条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I O芯片坏了

刚来时 是IO进水烧坏了。换了一个新的了

网友:
手上也有一台同样的,郁闷啊

网友:
这个机器正常待机应该是0.009我的是4位显示的。记得机器bios 容易坏,你试试

网友:
B460不光要刷BIOS,EC程序也要刷,因为EC程序参与触发过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