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X552C键盘串键另类故障解决

楼主(2014-09-01):
周六接到个较新的机子,ASUS X552C,版号X550CL,I5,独显。接过机器能正常进入WIN8,新建txt测试,26个字母也能输入,但是不停的自动输出\\\\\,
看到这个心里还叽咕了一下,这个不就明显是键盘出现故障最大可能性吗,立马找个键盘换上去。换上去拔凉拔凉滴,涛声依旧啊!!!要是电路部分故障
就麻烦了,论坛搜索了一圈,别说图纸,好像bios都没得,慢慢摸吧。调了个k42jr的图纸,看看键盘接口,估摸是一样的,一根根的打值吧,有部分725,小部分680,心里发毛了,确定不了是否存在问题,姑且不管它,转移方向,EC先加焊一遍,再次上电测试,好像可以了,再多按几下,又出现了,都快发疯了,于是把EC附近疑似键盘部分排阻换了个遍,再次测试故障依旧,心都冷了,丢一边去了,放放再说。休息一天之后,脑子有点想法了,再次拿出来,会不会和键盘电路板都没关系,于是只外接键盘鼠标,开机进系统,果然还是会串键,仔细看了看,硬盘噪声太大了,难不成硬盘不行了导致这问题?立马换个硬盘,弄个win7进去,一切正常。键盘串键修到最后竟然是硬盘不行导致,兄弟们下次也修到也就注意点了。文笔不行,将就着看吧,最后备份了bios,放上来大家伙用用。

ASUS X552C 版号X550CL

网友:
这明显是系统的问题  还想那么多

网友:
硬盘有问题一般会导致系统反应慢或无法开机,楼主遇到的现象确实新鲜。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,看来有点经验才行啊,理论是死的,

网友:
键盘不行,见过是南桥引起的,但就没有见过硬盘引起的,世界大了,什么都有啊

网友:
使用的系统可能有问题,试从新装一下系统可能就解决了。不一定是硬盘的问题

网友:
着还真是个奇葩问题,有时候触摸板不行导致键盘不能用倒是碰到过一些

网友:
这问题 也能遇到

网友:
新机子新故障,成出不穷啊!

网友:
硬盘不好引起的键盘串键还是第一次看见。

网友A:
这种情况真的第一次见,不知道楼主换硬盘好了,有没有换回客户的硬盘重装系统试呢

网友:
是系统还是硬盘的问题,没进PE看下嘛

网友:
这 你吗  太 垃圾了吧 这他吗谁能想到 啊 ?

网友:
个人认为这个还是系统问题,硬盘不会引起这个问题的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情况真的第一次见,不知道楼主换硬盘好了,有没有换回客户的硬盘重装系统试呢

同事拿走了,客户的硬盘没征得同意情况下不敢随便乱装,担心有重要数据

网友:
有哪位大神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