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DR3 256M显卡显存的工作电压范围和电流是多少?

楼主(2014-09-01):
一张V星8500GT的显卡,核心有供电,显存没供电,测了场效应管没坏,供电芯片也没有,就把原来的显存供电电路给拆了,装了个可调电源模块,如图 但工作时电源模块很烫,1.5V电压也变成了1.4V,这样对显卡会有影响吗?还有可调电源模块要多大电流的合适?

网友A:
大哥,人才呀
你红色  蓝色线都是是多少V,黑色是地线么,
厉害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哥,人才呀
你红色  蓝色线都是是多少V,黑色是地线么,
厉害

红色12V,蓝色地线,黑线1.5V

网友:
不服不行,你太有创意了,但有点担心可调电源模块的负载能力不够啊!

网友:
发热严重,并且输出电压变成1.4V了,说明新加的电源模块功率不够啊!你可以把新加的电源模块拆了,用维修电源供电,看看显卡工作时电流有多大,再考虑配多大的电源模块。

网友:
头一次看到还有这么修显卡的

网友:
这样修显卡可真牛逼,显存最高可以有0.3v的上浮

网友:
哈哈, 这个改装有创意, 不过估计不稳定

网友:
不服不中,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,我有个建议,要是没有维修电源,要是有数显电流表,也行的。这也没有只能表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