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50温度过高

楼主(2014-09-01):
联想y450温度过高    cpu风扇以换还是一样  求助

网友:
换散热气试试

网友:
散热托架换了试试,该换了。

网友A:
铜片啊。。看看接触好没有。。  铜管变形没得。

网友:
散热铜片换了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铜片啊。。看看接触好没有。。  铜管变形没得。

铜片加了   就是还没换散热器

网友B:
如果散热片换了也不行叫你个绝招,电源管理里面把cpu 最大频率设置成50%  温度60度左右

网友:
散热管坏了吧

网友:
那也只有散热铜管的可能了吧

网友:
换个低的CPU试,如果低版本的CPU可以,刷BIOS应试可以解决

网友:
果断换散热器,E40也是老出这毛病,风扇常转刷BIOS,温度高换散热器有能解决

网友:
导热管坏了吧…… 用风枪吹边上试下能不能导

网友:
不掉电用着好了,不行换铜管

网友:
换风扇没什么用,要就连导热管一起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散热片换了也不行叫你个绝招,电源管理里面把cpu 最大频率设置成50%  温度60度左右

谢谢大师我试试

网友:
看看扇热片下的老硅脂清干净没!没得话清干净,再不行的话,去调CPU风扇的设置或调cpu 最大频率。

网友:
散热处理好了  换个U试试 T6600的U吧 ?

网友:
换铜管嘛,反正Y450的机子温度都很高

网友:
这个很多是散热管问题的

网友:
换散热器试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