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尔t6 i3 hm65芯片组 掉电

楼主(2014-09-01):
来自: 安徽
海尔t6开机电流1.0 不上内存0.9 测电压cpu集显电压不出来 其他电压都正常, 请教这个怎么修
cpu
芯片

网友:
一步步的查信号啊

网友:
电流上到1.0,不装内存就0.1,说明没过显卡,你刚才都说显卡没电压,那就顺着这个往上查,看这个电压满足什么条件才有的,顺着这路肯定可以查到问题所在

网友:
都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查查查

网友:
没有集显供电会掉电吗?还没遇到过。测测那些转换电压都正常了吗?

网友:
这么大电流应该会有热的元件用手摸摸呗

网友:
楼主修好没?、 分享一下经验

网友:
哪个电压没有就修哪个电压

网友:
拭目以待,,,

网友:
这个是不是大电容的问题啊,我现在有一台是进系统重启,有时候可以要很久,大家有没有遇到过

网友:
HM65的机器,桥坏的好多,如G470的啊,好多都是桥不良影响没有CPU供电

网友:
一步步的查信号

网友:
示波器抓电压

网友:
不装内存0.9 装上1.0 感觉当内存呀 量下内存的条件正常吗 ?

网友(2014-10-20):
手头一样的本子,有时加电能开机显示,有时开机触发后电流到0.65A左右,开机不显。CPU供电不出,也在查资料看看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