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M5010

楼主(2014-09-01):
今天接到一台DELLM5010,加电不显报警七声,是哪里的问题呢?都说是七声北桥八声显卡,可这台偏偏不是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都有可能,有的时候还和CPU有关系呢

网友:
多半是北桥,或CPU问题。

网友A:
你说不是北桥问题 你修过什么 ?
下次最还说下你修过的地方便于分析
7声北桥问题多

网友:
    北桥吧   这是通病

网友:
我换了几个北桥都是一样

网友:
楼主难道是修显卡修好的吗?

网友:
好像显卡问题是8声报警吧!不是7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说不是北桥问题 你修过什么 ?
下次最还说下你修过的地方便于分析
7声北桥问题多

有一个DELL5520 开机白屏。报警8声。屏接口电压都有,LVD是HM77出来的。阻值一样,是HM77坏了么?

网友:
也遇到过 没修好

网友:
显卡吧,注意显卡周边的电路也要求认真查一下

网友:
7声是北桥8声是显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