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CQ41适配器电池大短路

楼主(2014-09-01):
一台惠普CA41机器 一代I5的机器
故障:电池适配器大短路
板号:LA-4107P
拆机,去掉电池,可以正常亮机,插上电池马上就大短路,新乡,应该是隔离管子或上官击穿,去掉隔离管,还短,去掉上下管,不短了,先找个隔离管上去看看
一插电池还短,换一个还短,我滴个亲娘啊!电池状态下,
离管4脚是低电平
适配器状态下,是高电平,怎么回事呢!现在就开始在ACOFF这个信号纠结起来了
这信号各个状态下,都是正常的,怎么会这样字呢,唉!先单用适配器进系统看看吧
一会进去了,不过进系统非常卡巴死机,也显示认到适配器了,
关机,测量B+的电压,18.XX v,电源是19.5V 怎么会这么低呢!往前推PQ103G也是18V
测量PQ1093脚是0v,那就是PQ103击穿了,果断换之,
上电,啥都正常,
图片一张也没拍下来,下次再拍吧

网友:
这种情况也见过,大多是隔离管挂啦!呵呵呵

网友:
再接再厉  相信自己

网友A:
学习啦!
我有个G4不触发
修好回去用几天可 充电上管爆了.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学习啦!
我有个G4不触发
修好回去用几天可 充电上管爆了.

芯片或者电池有问题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芯片或者电池有问题吧

充电上管爆炸一般是相连芯片出现短路故障多。

网友:
保护隔离有问题啊

网友:
管子穿了呵呵

网友:
高手,如果是我的话肯定修不出来,佩服。。。

网友:
修的不错,就是使用割线实为没办法的办法

网友:
能修好就行,我顶你。

网友:
厉害,和我思路一样

网友:
隔离管挂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