烧了两块硬盘!!!!

楼主(2014-09-01):
本人小白,今天送来一个机子,发现不认硬盘,后来换上新硬盘,一按开机键,硬盘直接冒烟了(原机硬盘大概也烧了)·····请问是哪里的问题?

网友A:
应该是电源的问题。要不不能开机就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电源的问题。要不不能开机就烧

问题是我换了新电源不敢接硬盘的情况下,怎么能知道能不能行·········

网友:
直接用万用表查一下原来的电源的电压,再测一下新电源的硬盘接口的电压,看看是不是一样的,这样可以确定是不是电源出问题了

网友(2014-10-26):
先开机量下电源电压是不是正常再装机安全点

网友:
烧硬盘,供电问题吗?

网友:
可能是供给硬盘的电压过高或者电流过大的原因。

网友:
没有碰到过!你可能操作有误,不好解释。

网友:
电压这么高,能开机?

网友(2014-12-23):
一冒烟就没了人民币!

网友:
在不接硬盘的情况下,也可以开机的。

网友:
先测下电源电压正常不?

网友(2016-01-20):
电源供电有问题

网友(2016-11-08):
先单独接电源试试电源是不是坏了,没坏,不插硬盘开机再测

网友:
烧过,没见过冒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