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ps51125输出电压只有1.89 v和4.7v,怎么回事?

楼主(2014-09-01):
联想b450,系统供电原来有个电容短路,断开后电压就成这样了,换不芯片还是这样。量了电压反馈电阻也对。

网友:
线性和基准都正常吗

网友:
都正常,都有

网友:
描述太少,无法回答。。

网友:
重新测了下,应该是1.5v和4v

网友:
描述不清,难以解答!

网友:
原来是不触发,测kbc正常,又测3。5v供电没出,发现3v短路,断开电容后不短路,再测3。5伏成了1。5伏和4伏,是后级有问题吗,反馈电阻坏的话不可能两个电都出错啊。

网友:
更换待机芯片试试看吧

网友:
反馈或者 线性有问题

网友:
查查南桥和EC把

网友:
应该被拉低了

网友:
测场管控制级波形正常不?或者直接把上下管换掉

网友:
是后级有短路,没再修

网友:
这个直接干滤波,,

网友:
先打一下波波,就一目了然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