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30不开机短路又一通病

楼主(2014-09-01):
网上看了 有的说主板右下电容容易坏.也有说屏接口下边电容会坏.经检测都没问题,断开pj401 pj501 一样短路,然后没办法用笨方法 只要短路的电容全用铬铁搞开,终于找到了一个坏的,就在硬盘接口上面pj802旁边个电容坏,图就没有上了 只是方面以后大家以后看到不开机的方便找出短路的位置。。

网友:
修过这机子,

网友A:
3V上去烧一下就好了嘛

网友B:
   问下这个坏电容,外观和好的有什么不同

网友:
虽然短路问题不大 还是谢谢分享

网友:
烧机大法   才有效率

网友:
楼主能上图 就好了   好让我们新人学习学习

网友:
怎么没图啊,急

网友:
支持通病,,电容好找一点

网友:
请问各位,这样的故障如何用烧机方法?我是小白不懂这个?请开示

网友:
这个好像是个通病了,我上次遇到也是这个坏了

网友:
这个好,给我们省了不少事情。

网友:
这个好有效率

网友:
98250  基本都是这个坏

网友:
短路时 待机多少呢 是0.04吗

网友:
分享通病,值得鼓励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问下这个坏电容,外观和好的有什么不同

从上面看根本看不出什么来,从侧面看有一点点的黄列横不是很明显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3V上去烧一下就好了嘛

3.3v烧机方法是很有效,很容易摸到什么地方发热,但是想了下为了减少成本怕烧坏其它的东西还是慢慢的找稳当些

网友:
是待机3v短路吗,??????????

网友:
不一定是通病吧?

网友:
是 3V5V 短还是 插电大电流啊 楼主

网友:
这样的案例能配上图纸就好了,要不然就给你加分啦

网友:
下次遇到这种情况的 先考虑下这个电容

网友:
斜刺修到了看看,。多谢楼主分享

网友:
短路不是大问题,但找的过程很烦杂,有了楼主的介绍,以后能提高不少速度

网友:
长经验了。。。

网友:
不错  烧机的好处  记下 以后方便维修

网友:
现在的保护都做的很好  基本都是后继19V短路 就会直接隔离保护。

网友:
烧鸡打法 还是可以的 。你可以去试试 的

网友:
看多了大神么的经验,我都傻啦

网友:
e430是右下角单独一个电容短路,待机0.32
e430c屏线接口旁电容短路,待机0.32.

网友:
正常待机o.008   回o.oo1

网友(2014-10-13):
LZ耐心真好一个一个搞     太多电容 了

网友:
一个一个找效率太低又费时间,直接用烧鸡最好,电流只要控制好一般不会烧坏其它东西的

网友:
暂时没有发现过这个位置坏的,下次注意一下!

网友:
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,小弟以后一定留意

网友:
维修不要看通病哦

网友:
3V的供电,你给3V去烧,不会烧其他东西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