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8h61m lx3 plus r2.0 一长两短 BIOS刷了很多个

楼主(2014-09-01):
华硕p8h61m lx3 plus r2.0 一长两短   报警   论坛里好多这种的  不出集显供电  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
那位有这个好板,帮忙,备份个BIOS出来吧,谢啦

网友:
你刷下bios就知道了

网友:
BIOS会影响,但很少这样的,已经检测显卡了,估计主板硬件故障可能性大。。

网友:
解决记得给我打赏下载分啊,

网友:
先刷下BIOS  看看,下载这种板  问题多

网友A:
这种问题我刷bios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问题我刷bios好的

有没有备份出来的好的BIOS啊

网友:
那位有这个好板,帮忙,备份个BIOS出来吧,谢啦

网友:
P8H61-MLX PLUS REV.1.00 BIOs试试

原版ASUS P8H61-MLX PLUS REV.1.00 BIOS OK.rar

网友:
你的cpu集成显卡吗

网友:
换个CPU试一试!遇到一个G630集成显卡坏的!

网友(2014-10-14):
我有块主板P8H61-M PLUS  REV:1.01能用你这个刷吗?我的当代码55,内存电压都正常,打值卡打值都正常

网友:
我的是P8H61-M LX