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L700充电电压问题

楼主(2014-09-01):
东芝L700不充电,电池的电压只有0.005V用可调电源也无法强充,顺便用万用表量了一下电池也充电电压12V左右,用示波器量了一下电压很高啊,不是直流的。上个图大家看看这个充电电压是否正常,这个机器不装电池也有充电电压的。充放电那边有修过的痕迹。

网友A:
充电电压是交流的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充电电压是交流的??

正常是交流还是直流真的不知道啊,以前没示波器没量过。这是我第一次用示波器量的。

网友B:
PWM电路加上电感怎么会是交流呢?充电电压肯定是之流的。楼主好好查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PWM电路加上电感怎么会是交流呢?充电电压肯定是之流的。楼主好好查查

电池也是坏的,机器也拿走了没法查了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