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主板&显卡]
新手维修 华硕M5A78L-M LX 不过内存~

楼主(2014-09-01):
新人第一次发帖,好紧张      进入正题
今天商家送来一块板,说是不过内存,换了好几根内存都不行~

先看了一下主板,成色不错~DDR3的,还有维修价值

上机通电测试

档代码EE  不过内存  主板一直报警~

开始测量内存工作条件   供电:1.5V   辅助供电:0.75V  236脚SPD: OV      电压不对啊,不是应该3.3V麽?

为了排除SPD是不是被拉低了,先测量一下对地值吧  有420的值 正常( 一个人没法拍照  大家谅解)

SPD电压是3.3V  既然没这个电,那我就送它一个3.3V   直接从ATX橙色线飞线到236脚

上电测试

诊断卡一路跑马  亮机~:lol     新人没什么技术含量,勿喷啊~

最后附上原机备份BIOS

华硕 M5A78L-M-LX REV

网友A:
这个最好加个限流电阻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最好加个限流电阻

说的对,加个限流电阻可以防止电流过大烧掉内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最好加个限流电阻

谢谢赐教~下次一定记得

网友C:
遇到几例,应该是此板通病。

网友:
这种问题一般都断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遇到几例,应该是此板通病。

我觉得这个完全算不上通病~

网友D:
能不飞线就尽量不要飞线,但是飞了线最好用热容胶固定吧

网友:
没看就猜要飞线了。。。。让我学到不少东西

网友E:
这样飞线不出问题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样飞线不出问题吗

不是很清楚,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说的对,加个限流电阻可以防止电流过大烧掉内存。

话说这个限流电阻多大合适?

网友G:
我接了个板子一样的情况,看了你的,我修好了,感谢。我接的不是黄线。我找了个3.5v的过去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我接了个板子一样的情况,看了你的,我修好了,感谢。我接的不是黄线。我找了个3.5v的过去。

3.5V   SPD电压是3.3V  你可以再串个限流电阻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能不飞线就尽量不要飞线,但是飞了线最好用热容胶固定吧

下次会注意的,谢谢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F:
话说这个限流电阻多大合适?

这个你自己决定也可以选用保险电阻相连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你自己决定也可以选用保险电阻相连。

好勒,谢谢了。自己也修好了一些板都不想 发帖,麻烦,看你发的帖子感觉收获挺大的。

网友:
这应该算是通病吧!!

网友:
长知识了

网友H:
如果是我也会这样修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如果是我也会这样修的

与其跑线路查原件,不如走近路直接 飞线~简单省时。

网友:
这板子内存SPD爱烧断应该是通病,我手上也有这样一块,也是没SPD供电,飞线了。CPU供电出不来,谁有这个板的点位来一份吧

网友:
飞线,能好,没有其它问题也挺好! 我感觉,还是要看看内存边上的SPD线是不是烧断了。

网友I:
楼主,236脚SPD是什么意思啊?

网友J:
这个修了收了多少钱?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这个修了收了多少钱?

商家的~才30块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楼主,236脚SPD是什么意思啊?

SPD是内存工作必备电压  DDRII是238脚  DDRIII是236脚

网友:
应该不是通病,一般都是插错内存烧掉的吧

网友:
很常见的问题 但是楼主能发出来 对新手帮助还是很大的

网友K:
还能这样维修呀,你真神奇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还能这样维修呀,你真神奇

为什么不能?

网友:
维修的比较快,

网友:
这样的问题碰到很多啊 , 但是的确不好找的断线的地方啊 有时候

网友L:
难道就不能修复原电路吗?这么新的板子,飞根线真的不好看,有图纸的话修复原电路就完美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难道就不能修复原电路吗?这么新的板子,飞根线真的不好看,有图纸的话修复原电路就完美了!

有对地值说明没有断线~应该是元器件损坏~

网友M:
我接了个板子一样的情况,看了你的,我修好了

网友:
华硕和华擎的板子都喜欢烧内存SPD

网友:
说的对,加个限流电阻可以防止电流过大烧掉内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我接了个板子一样的情况,看了你的,我修好了

大家共勉 一起进步

网友:
3.5V   SPD电压是3.3V  你可以再串个限流电阻

网友:
学习一下 不过 楼主还是太大胆了

网友:
应该跑下线,估计断线了

网友N:
飞线 办法 简 捷 但是容易出问题   但是迫不得已也没办法 方法可取

网友O:
楼主不提供一下 需要串联多大的电阻呢
是大还是小呢

网友:
不飞不知道 一飞吓一跳,  有的时候要尝试  什么可能都会发生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楼主不提供一下 需要串联多大的电阻呢
是大还是小呢

主要是防止电流过大~用个10欧的电阻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飞线 办法 简 捷 但是容易出问题   但是迫不得已也没办法 方法可取

和笔记本一样的维修思路嘛~它缺电,那我们就给它一个电不久oK了

网友P:
不错不错, 学习了, 估计是哪里断路了

网友:
好滴,飞线!

网友:
引用 网友P:
不错不错, 学习了, 估计是哪里断路了

如果是断路对地应该无穷大~

网友:
是通病吗 遇到几块这样的板了

网友Q:
这种情况不是断线造成的吗?还有阻值?

网友:
这个是经典故障,SPD引起的不过内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Q:
这种情况不是断线造成的吗?还有阻值?

有阻值说明不是断线,应该是元器件损坏~

网友:
这也算华硕板的一个通病吧,我也修到过的

网友:
飞线焊的有点眼花,像两个点连上了。

网友:
简单明了不错

网友:
这款是通病。我也修到过这样的问题

网友(2014-10-28):
这样子飞线不太好把?

网友:
能附上图纸,就感激不尽了

网友:
SPD断线了  3.3v 这个板子出这个问题是通病

.H.

网友:
也修过一例不过内存,刷BIOS好了

网友:
看似简单,但却是有条有理的维修。赞一个!

网友:
今天修了一块华硕M5A78也是一样问题,加了一个20欧电阻飞线到3.3V,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