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LG 1934s电源板开关管的第一脚有个R812电阻是多少

楼主(2014-09-01):
LG 1934s电源板开关管的第一脚有个R812电阻是多少用什么可以代换,因为不确定是多少不敢随便代换怕烧其他地方,现在问题是换了开关管5V 电压变成12V了怀疑是R812坏了,这个R812在这是起什么用的,请大师傅们帮忙告知...

网友:
有电源管理IC型号吗???

网友:
连个,芯片型号都不写,?找个图参考

网友:
能找到图纸就好说

网友A:
你是说芯片一脚还是什么?你说开关管的一脚不怎么明白?开关管 GDS 脚的话 大家比较容易理解。

网友:
这机器没有开关管吧,只有厚模top246yn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是说芯片一脚还是什么?你说开关管的一脚不怎么明白?开关管 GDS 脚的话 大家比较容易理解。

TOP246YN这个芯片的第一脚有个R812电阻,请问这个电阻是起什么作用的